出口到台湾的设备电气,电压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24):
客户只告诉啦。220VAC x 3相 x 60HZ,我没有做过台湾的电气设备,希望能有朋友给予资料或者支持。

网友A:
220VAC x 3相 x 60HZ,按照此选项选择各种元件。他们给我们变压器降压,我们给他们只要按220VAC x 3相 x 60HZ,选择50/60HZ通用元器件注意60HZ。大陆整机完成后电源输入前加个380/220V变压器,(如果有电机以及接触器电磁元件的变压器用380/200VAC)就可试车了。试车正常就可给他们了,台湾实地再进行试车调整就不需要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