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EPLAN怎么这样,哪个地方设置的不对

楼主(2017-11-24):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触点影像还有线圈了

网友A:
可以在属性里面选择显示或隐藏触点的!

网友B:
通过选项--设置,打开设置对话框,取消此处勾选试试

网友C:
重新设置一下   映像

网友D(2017-12-25):
隐藏一下因该就可以了

网友E(2021-05-07):
可以移动文本 把这个触点映像移动合适的地方或者是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