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中零线断路的判断、预防、危害以及相关问答

楼主(2017-11-24):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中,零线的作用是当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保证零线上的阻抗为零,以消除中性点位移,使各相的电压保持对称,即各相负载的相电压恒等于电源相电压,并与负荷变化无关。三相中一旦有一相发生断路,只影响本相,其他两相电压仍保持不变,确保接在此两相上的电器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三相四线中的零线因故断路后,在三相负载不对称时,则会产生变压器中性点位移,致使三相电压不平衡,即有的相电压过高,可能烧毁电器设备,有的相电压过低,电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1什么是零线?零线的作用是什么?

    零线电是中性线,在星形连接中,尾线接在一起为中点,中点的连线为中性线,中性线也是零线。这个零线指的是配电变压器低压测中性电的连线。电气中的零线,只有在三相负荷完全平衡的条件下,电流才为零。在大多数情况下零线中存在着电流的,特别是在分布很广的单相线路中,其零线的电流和相线是相等的。因此所谓零线,并不是指零线的电流为零,而是指它在正常情况下的对地电压为零。

    零线的作用:

    ①保证电源的中性点与负载的中性点电位相等,使单相电器设备获得稳定的相电压。

    ②可作电气设备的保护线用,将电气设备的外壳保护线与零线相接,在发生设备碰壳漏电故障时,可使线路产生短路电流(相线与保护中性线短路),使熔丝很快熔断或使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③在电路中起电流回路作用。

    2零线断路的情况判断

    (1)在单相供电范围内发生零线断路,故障范围内的电灯不亮,其他电器不能使用,这时用氖灯验电笔验电,相线、零线都亮;用数字验电笔验电,相线和零线都显示相电压;但用电压表测量却没有电压指示。根据上述情况则可判定该单相供电范围内零线断路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3)三相配电变压器供电范围内产生零线断路故障,即零线母线发生断路,具体表现与三相四线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相同,只不过范围更大,危害更严重,损失更巨大。

    3零线断路的主要原因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或零线导线截面积过小,零线被烧断。

    (2)零线接头处接触不良,造成火花现象,时间长了,引起零线断路。

    (3)配电变压器的零线接线柱与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维护不到位,引发零线断路

    (4)配电变压器内部零线引出线断路。

    (5)三相四线制线路零线上装有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熔丝熔断或拉开开关,造成零线断路。

    (6)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先断开零线。

    (7)其他故障引起的零线断路,如大风刮断零线,车辆碰撞电杆、拉线造成零线断路等。

    4预防措施

    (1)三相四线制供电,单相负载应尽量分配均匀,保持三相负载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及时进行调整。

    (2)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四分之一,零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二分之一。

    (3)零线的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如采用铝导线,应使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4)三相四线制线路的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装置。

    (5)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接线时顺序与之相反

    (6)一旦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7)对零线实行重复接地。一日零线断路,因有重复接地,不平衡负荷电流可经接地装置返回电源中线点,从而抵制了负荷中性点的偏移,使受电设备的端电压不致偏差过大,从而减轻了电电压波动造成的危害;

    8)在密集居民区,尽量减少楼栋,胡同下线共用一条零线的接线方法,以免一处零线断路,危及一片。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零线断路而造成的电器损坏,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只有加强对零线的检查、维护,防患于未然,才能确保零线安全运行,减少纠纷和经济损失。

    5相关知识问答

    1零线断线高电压是什么原因

    目前我们实行的是三相四线制即三根火线,一根中性线(零线),每一相火线都与零线构成回路,而用户太多数没有保护接零。线电压220V,相电压190V,断零了,设备所接的火线只能与另一相火线回路(190V+190V=380V),所以单相设备就会烧毁。

    2低压三相四线供电

    至电缆分支箱,再由分支箱分一路三相四线进单元配电箱,假如至电缆分支箱三相四线零线断线,而进单元配电箱三相四线零线未断,在配电箱进线零线作了重复接地,可防止这个单元住户家电被损坏吗?

    电路中零线断线必须进行检查,检出断线位置并连接好后才能正常使用。电路中包括火线、零线和地线。当插入的电器设备(负载)使火线与零线构成一个回路时,电流才能流通,电器设备(负载)才能够正常使用,当零线断线后,回路被断开,电流无法流通,因此电器设备是无法使用的。

    所以,零线断线后必须找出断线位置,并进行连接。

    3为什么零线断线电压会升高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起码说明如下几点:

    1向该区域供电的三相电源的各相负荷严重不平衡,造成了电源中心点电位漂移,原来靠中心线为此各相电压相同,一旦中心线断线,不平衡负荷中的负序及零序将造成三相电压不同,有些抬高,有些降低;

    2该供电系统的接地线没有做好。中心点要求多点接地,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上述情况,虽然零线断线了,但是零线是多点接地的,通过大地还是将零线与大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保证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3出现三相电压不同会造成被供电的设备损坏,应当尽快要求供电部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