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你的PLC程序做的更加完美

楼主(2017-11-24):
PLC程序最好的评价标准是实践。看程序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还不够。因为能达到目的的程序还有好与不好之分。到底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好的程序呢?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简短性
使PLC程序尽可能简短,是程序开发者一直追求的目标。
简短的程序可以节省用户存储区(设备存储空间毕竟有限),多数情况下也可节省执行时间,提高对输入的响应速度,还可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程序是否简短,一般可用程序所用的指令条数衡量,用的条数少,程序自然就简短,使用编程软件的程序统计功能可以查看程序大小,侧面反映程序是否简短。
要想程序简短,从大的方面讲,就要优化程序结构,用流程控制指令简化程序;从小的方面讲,还要用功能强的指令取代功能单一的指令,以及注意指令的安排顺序等。

2、省时性
程序简短可以节省程序运行时间,但简短与省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运行程序时间虽与程序所拥有指令条数有关,而且还与所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有关。PLC指令不同,执行的时间也不同。而且,有的指令,在逻辑条件ON时执行与在OFF时执行其时间也不同。另外,由于使用了流程控制指令,在程序中,不是所有指令都要执行等。所以,运行程序的时间计算是较复杂的。但要求其平均时间少,最大时间也不太长是必要的。这样可提高PLC的响应速度。
省时的关键是用好流程控制指令。按情况确定一些必须执行的指令,作必备部分,其余的可依程序进行,有选择地执行,或作些分时工作的设计,避免最大时间太长等。

3、可读性
要求所设计的程序可读性要好。这不仅便于程序设计者加深对程序的理解、便于调试,而且,还要便于别人读懂你的程序,便于使用者维护。必要时,也可使程序推广。
要使程序可读性好,所设计的程序就要尽可能清晰。要注意层次,实现模块化,以至于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设计。要多用一些标准的设计。
再就是I/O分配要有规律性,便于记忆与理解。必要时,还要做一些注释工作。内部器件的使用也要讲规律性,不要随便地拿来就用。
可读性在程序设计开始时就要注意。这不易完全做到。因为在程序调试的过程中,指令的增减,内部器件的使用变化,可能使原较清晰的程序,变的有些乱。所以在设计时就对调试增减留有一定的余地,然后调试完毕后再做一下整理,这样所设计的程序具有更高的质量。

4、正确性
PLC的程序一定要正确,并要经过实际工作验证,证明其能够正确。这是对PLC程序的最根本的要求,若这一点做不到,其它的再好也没有用。
要使程序正确,一定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的使用内部器件。准确的使用指令与准确理解指令相联系,为此对指令含义和使用条件一定要弄清楚。必要时,可编些小程序对一些不清楚的指令作些测试。
同一指令,由于PLC的出厂批次不同或是PLC的系列型号的不同,一些指令细节有可能不一样,应仔细查阅编程手册。
内部器件正确使用也是重要的。如有的PLC有掉电保护,有的PLC没有。一定要做到应该掉电保护的一定要使用掉电保护的器件,反之则不能用。
总之,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使用内部器件,使所编的程序能正确工作,这是对PLC程序最根本的要求。

5、可靠性
程序不仅要正确,还要可靠。

可靠反映着PLC程序的稳定性,这也是对PLC程序的基本要求,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尤为重要。
有的PLC程序,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或合法操作时能正确工作,而当出现非正常工作条件(如掉电再上电时)或进行非法操作(如一些按钮不按顺序按,或同时按若干按钮)后,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程序,就不大可靠,或说不稳定,就是不好的程序。
好的PLC程序对非正常工作条件出现,能予以识别,并能使其与正常条件衔接,可使程序适应于多种情况。好的PLC程序对非法操作能予以拒绝,且不留下“痕迹”。只接受合法操作。
联锁是拒绝非法操作常用的手段,继电电路常用这个方法,PLC也可继承这个方法。

6、易改性
要使程序易改,也就是要便于修改。
PLC的特点之一就是方便,可灵活地适用于各种情况。其办法就是靠修改或重新设计程序。
重新设计程序用于改变PLC工艺的用途要求的情况,不仅程序重编,而且I/O也要重新分配。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重编程序,作一些修改就可以了。这就要求程序具有易改性,便于修改。
易改也就是弹性,要求只要作很少的改动,即可达到改变参数或修改动作的目的。
在设计PLC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以上6方面的要求的就能称的上是一个好程序了。

网友A:
可靠,正确。然后再就是易读。

网友B:
厉害了,多谢大神分享,赶快学习学习

网友C:
多谢大神分享,赶快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