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7-11-24):
今遇到了PROFIBUS总线通信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设备是通过PROFIBUS总线通信,其下挂了10个从站,今天突然出现了掉站现象,我用STEP7在线硬件组态发现第7,8,9,10号站掉了,于是检查第7号站的总线接头,电源接头,并无异常。最终发现是第9号站的PROFIBUS总线接头松了。
有些疑惑地方想请教下:
1、出现7,8,9,10号站掉站,故障站不是第7号站吗?不是应该只检查第7号站吗,为什么第9号站接头松了,会导致7,8号站丢而更前面的站不丢呢?
2、是不是以后出现类似掉站的现象,要依次检查所有故障站吗?
3、若是PROFINET通信,是否情况一样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i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