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谐波总畸变率达45%以上?

楼主(2017-11-24):
回转窑系统,800KVA变压器+自动补偿电容。该系统带3台电机运转,分别为回转窑电机(315KW),冷却风机电机(185KW),一次电机(110KW),正常运转情况下,发现自动补偿电容基本不投入,功率因数在0.95左右。

问题:回转窑电机基本半年损坏一次,表现为轴承外圈出现如搓衣板一样的条形烧伤痕迹,经过检测,发现该系统电流谐波与电压谐波畸变率很大,变频器进线端电流谐波达45%以上,电压5%,出线端电流谐波4%,电压谐波100%以上。

3台电机都单独配电抗器,回转窑电机变频器电抗器:0.19mh,7%—10%,共三台;冷却风机电抗器:0.21mh,10%-7%,共两台;二次风机:0.15mh,7%—10%,共两台。

想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谐波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

网友A:
1)回转窑电机轴承是电蚀原因引起的损坏,是变频器输出高频杂散电流流经轴承内外圈之间所引起的,解决办法之一是采用变频专用配套的绝缘轴承,其实就是轴承外圈上喷了一层四氟薄膜,不让轴承成为杂散电流通道而已。。

2)变频器输出端波形畸变只要电机能没有异常过大的电磁噪音、以及电晕放电引起绝缘老化等请款存在,可不必理会。。

3)输入端波形畸变就比较啰嗦,以你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把原来的无功补偿柜改为带5次、7次谐波处理的补偿柜,实际做起来也比较麻烦,没有谐波治理经验可以找专业单位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