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的常见故障排除方法,涨知识

楼主(2017-11-25):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的常见故障排除方法,涨知识

  由于数控机床故障比较复杂, 同时数控系统自诊断能力还不能对系统的所有部件进行测试, 往往是一个报警号指示出众多的故障原因, 使人难以入手。下面介绍维修人员任生产实践中常用的排除故障方法。

  直观检查法

  直观检查法是维修人员根据对故障发生时的各种光、声、味等异常现象的观察, 确定故障范围, 可将故障范围缩小到一个模块或一块电路板上, 然后再进行排除。

  初始化复位法

  一般情况下, 由于瞬时故障引起的系统报警,可用硬件复位或开关系统电源依次来清除故障。若系统工作存贮区由于掉电、拨插线路板或电池欠压造成混乱, 则必须对系统进行初始化清除, 清除前应注意作好数据拷贝记录, 若初始化后故障仍无法排除,则进行硬件诊断。

  自诊断法

  数控系统已具备了较强的自诊断功能, 并能随时监视数控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工作状态。利用自诊断功能, 能显示出系统与主机之间的接口信息的状态, 从而判断出故障发生在机械部分还是数控部分, 并显示出故障的大体部位( 故障代码)

  功能程序测试法

  功能程序测试法是将数控系统的功能用编程法编成一个功能试验程序, 并存储在相应的介质上, 如纸带和磁带等。在故障诊断时运行这个程序, 可快速判定故障发生的可能起因。功能程序测试法常应用于以下场合: 机床加工造成废品而一时无法确定是编程操作不当、还是数控系统故障引起; 数控系统出现随机性故障, 一时难以区别是外来干扰, 还是系统稳定性个好; 闲置时间较长的数控机床在投入使用前或对数控机床进行定期检修时。

  备件替换法

  用好的备件替换诊断出坏的线路板, 即在分析出故障大致起因的情况下, 维修人员可以利用备用的印刷电路板、集成电路芯片或元器件替换有疑点的部分, 从而把故障范围缩小到印刷线路板或芯片一级。并做相应的初始化起动, 使机床迅速投入正常运转。

  对于现代数控的维修, 越来越多的情况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诊断,然后用备件替换损坏模块, 使系统正常工作。尽最大可能缩短故障停机时间, 使用这种方法在操作时注意一定要在停电状态下进行, 还要仔细检查线路板的版本、型号、各种标记、跨接是否相同, 若不一致则不能更换。拆线时应做好标志和记录。

  一般不要轻易更换CPU 板、存储器板及电地, 否则有可能造成程序和机床参数的丢失, 使故障扩大。

  参数检查法

  系统参数是确定系统功能的依据, 参数设定错误就可能造成系统的故障或某功能无效。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核对系统参数,参数一般存放在磁泡存储器或存放在需由电池保持的MOSRAM, 一旦电池电量不足或由于外界的干扰等因素, 使个别参数丢失或变化, 发生混乱, 使机床无法正常工作。此时, 可通过核对、修正参数, 将故障排除。

  原理分析法

  根据数控系统的组成原理, 可从逻辑上分析各点的逻辑电平和特性参数, 如电压值和波形, 使用仪器仪表进行测量、分析、比较, 从而确定故障部位。

  除以上常用的故障检测方法之外, 还可以采用拔插板法、电压拉偏法、开环检测法等。总之, 根据不同的故障现象, 可以同时选用几个方法灵活应用、综合分析, 才能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较快地排除故障。

  机床故障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较为复杂的故障,需要将几种方法综合运用,才能正确判断出故障产生的原因,诊断故障发生的具体部位,从而及时解决故障,减小数控机床给生产带来的损失,有效提高机床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