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着倒置桶蒸汽疏水阀

楼主(2017-11-25):
    如何选着倒置桶蒸汽疏水阀

倒置桶蒸汽疏水阀安装在蒸汽加热设备与凝结水回水集管之间。开车时,桶在底部,阀门全开。凝结水进入疏水阀后流到桶底,充满阀体,全部浸没桶体,然后,凝结水通过全开阀门排至回水集管。

    倒置桶疏水阀的工作原理是蒸汽也从桶体底部进入疏水阀,占据桶体内的顶部,产生浮力。桶体慢慢升起,逐渐向阀座方向移动杠杆,直到完全关闭阀门。空气和二氧化碳气体通过桶体的排气小孔,聚集在疏水阀的顶部。从排气孔排出的蒸汽,都会因疏水阀的散热而凝结。

    当进来的凝结水开始充满桶体时桶体开始对杠杆产生一个拉力。随着凝结水位不断升高,产生的力不断增加,直到能够克服压差,打开阀门。

阀门开始打开,作用在阀瓣上的压差就会减小。桶体将迅速下降,使阀门全开。积聚在疏水阀顶部的不凝性气体先排出,然后凝结水排出。水流从桶体流出时带动污物一起流出疏水阀。凝结水排放的同时,蒸汽重新开始进入疏水阀,开启新工作循环。

杭州瓦特这种倒置桶疏水阀的结构设计非常合理,由于浮桶开口倒置,所以它可以防止由于水击所造成的损坏,并且为了延长期其使用寿命,各磨损点都采取了加固措施。倒置桶型疏水阀只有两个运动部件――阀门杠杆悬挂件及倒置桶,不存在固定支点和复杂的连接,不会发生卡死和阻塞。

倒置桶疏水阀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蒸汽疏水阀,结构比较简单,所以比较容易生产,那么如何选择一个高品质的倒置桶蒸汽疏水阀呢,杭州瓦特节能的经验是首先要选择专业的蒸汽疏水阀生产厂(TS证)。

蒸汽疏水阀的阀芯阀座设计必须考虑足够的硬度和耐冲蚀,因为疏水阀是蒸汽系统和冷凝水系统的分割点,疏水阀上的压降是蒸汽系统最大压降之一,高速冲蚀和冷凝水的闪蒸是疏水阀必须面对的工况。阀座材料和热处理工艺是疏水阀制造中的核心。

杭州瓦特的经验是倒置桶必须选用耐腐蚀和水锤的材料,阀芯与倒置桶相连,倒置桶的变形和位移会导致疏水阀密封的失效。倒置桶顶部的小孔用来排放不凝性气体,如果腐蚀变大会导致蒸汽泄漏。

阀体最好采用覆膜砂铸造或硅溶胶铸造技术,以便提高阀体表面光洁度及机械性能,减少气孔、砂眼、裂纹的出现,增强铸件的抗拉强度。在进行水压试验时,靠螺栓连接的阀体阀盖,其连接部位的泄漏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对于阀体和阀盖本身在铸造时的气孔和“砂眼”则难于发现。即使 水压试验合格的疏水阀,在使用中也常会因铸件的砂眼而引起泄漏。可见发现铸件砂眼的困难性。

例如在水压试验时, 有些微孔的泄漏并不显露在外部,而有些铸件砂眼里由于一层极薄的壁而侥幸未产生泄漏。这些情况都会在使用中因内部压力而逐渐发生泄漏。杭州瓦特认为铸钢产品由于铸造工艺不同,铸钢铁水的流动性较差,对于疏水阀这种内部流道复杂的铸件,较铸铁产品更加容易产生气孔和砂眼,所以在高压应用中多采用锻件。

气密性试验”的方法和检查自行车及汽车轮胎的破裂处一样。在特殊的虎钳上固定被试验物(即安装了阀盖的蒸汽 疏水阀阀体),阀内充气加压后放入水槽中,这是一种容易发现泄漏的方法。瓦特节能对于客户特别要求或严酷工况的应用选择对铸件进行X射线检查。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疏水阀比如要求材料证书、焊接检测证书、垫片材质证明、铸件炉批号等在安装前需核对后方可安装。

倒置桶疏水阀是一种机械型疏水阀,疏水阀工作有一定压差范围,作为一种压力元件,疏水阀铭牌上必须注明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工作压差,以及最大工作温度和设计温度。

瓦特节能的经验表明,当倒置桶疏水阀用于过热蒸汽或负荷变化剧烈的应用时,最好选择内置止回阀功能的疏水阀,避免由于失去水封导致的蒸汽泄露。

以水压试验、耐压试睑、动作试验、排放量试验、耐用性试验这五种试验称为一般性能试验。这些试验中每一项试验都应在生产广实施。在进行这些试验时,若蒸汽疏水阀动作状况无异常,即可作为可信赖的产品而使用。如果可以提供功能性测试。并提供厂家提供的一对一的试验报告或合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