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假如我通过一个按钮,控制一个常开常闭阀

楼主(2017-11-25):
有问题请教,假如我通过一个按钮,控制一个常闭阀,当按下按钮时,阀开,当关闭按钮时,阀闭。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关闭按钮时,阀断电,会回复到原始的常闭状态。

有没有一种方法,断电后,让常闭阀,慢慢的闭合。

增加电容?

网友A:
什么常闭阀门?控制原理是什么,脉冲?还是有电就能开关?弹簧是不是可以有

楼主:
有线圈,一上电就打开(此为常开阀)。有弹簧。

楼主:
我描述的不具体,请看下图。

常闭阀是外协厂家做的,我没有具体的参数呢。

引用 网友A:
什么常闭阀门?控制原理是什么,脉冲?还是有电就能开关?...

网友B:
电磁铁控制阀杆动作,要么开,要么关,没有中间状态。

楼主:
比例阀会有的哦,比例阀可以做开关阀用。但是开关阀,怎么想办法用作比例呢?比如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控制阀杆动作,要么开,要么关,没有中间状态。

网友C:
比例阀多少钱一个,普通液压电磁阀才多少钱一个。一百块钱想当一万块用,这得多大本事?

楼主:
也对,只是项目上,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开关阀用在浮动上,断电后,液压油进入邮箱,浮动过快。)

引用 网友C:
比例阀多少钱一个,普通液压电磁阀才多少钱一个。一百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例阀会有的哦,比例阀可以做开关阀用。但是开关阀,怎么想办法用作比例呢?比如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电磁铁控制阀杆动作,要么开,要么关,没有中间状态。 内容的回复!

买个比例阀装上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