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6怎么实现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7-11-25):
小弟刚接触dcs,请问各位大神和利时m6怎么实现变频器控制?

网友A(2022-04-24):
用手操器块,调频应该是HSVMAN吧,启停用顺控HSSCS6

网友B(2022-07-11):
要看走的是什么?如果是硬接线的话,接AO端子,变频器端设置参数就OK了(设置参数要看是哪种变频器的,都有说明书);如果走通讯的话,通讯卡件与PLC端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DCS自带开关量和模拟量,根据功能具体选用

网友D(2022-12-21):
我也想了解,,希望能帮到需要的人。

网友E(2023-01-31):
很简单,先在工程管理器里定义一个变频器调节的AO点,就和阀门一样,将4~20mA对应变频器的量程,变频器量程一般为0~50HZ,然后编译下装,再进行画面组态,完成后将电缆接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