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故障问题,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7-11-26):
遇到一个电动液压泵的电路故障,接通电以后按启动按钮,没有任何反应,检查电路保险8FU和12FU都烧了,请教各位大神哪里短路还是可能有别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更换同规格的8FU后,测量 14和80之间的电压是否在正常值,然后断电测15和80之间是否短路,如果短路的话,顺滕摸瓜地查找

网友B:
这种欧标接线方式就是垃圾!

直接把变压器次级接地拆除,测试次级控制线路是否还有接地现象,搞不好就是导线破皮对外壳短路(对地)所致!

网友C:
首先要弄清楚是按按钮才烧的保险,还是送电就烧的保险。按按钮烧的保险就查按钮接通后的电路;没按按钮就烧保险就查按钮之前的线路。

网友B:
变压器次级一般在24V及以下电压等级一端接地对安全有好处,超过此电压害处超过好处!

最简单就是工作稳定性没有不接地的高,次级不接地的在次级线路一根线破皮接外壳还能正常安全工作,单端接地时就只有死翘翘一途

网友D:
8FU断很有可能变压器烧毁。一般情况变压器次级80号端最好不要接地装置,让其成为一个IT系统比较安全。次级正因为有接地所以很容易引起变压器烧毁,国内用80号输出端也应安装熔断器。

网友E:
烧保险明显就是短路,应该是接线问题

问题解决了没

如果没有可以打我电话15838309090

网友E:
4SW和1ML是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
4SW和1SW都是按钮类型的开关,1SW是应急关停按钮,4SW是油滤堵塞以后复位的按钮。

引用 网友E:
4SW和1ML是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最开始按设备启动按钮以后没反应,第一次先检查出12FU保险开路,后来换了新的12FU以后,一通电12FU和8FU一起烧了。按照上面答复的建议,断开变压器次级接地,测量了15和80之间,没有发现短路情况。

引用 网友D:
8FU断很有可能变压器烧毁。一般情况变压器次级80号端...

网友D:
变压器是多少VA的一般不小于50VA,接触器多大的,保险丝多少A的?如此控制回路初、次级保险丝容量不宜小于4A,电路中因为有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小于4A的保险丝接触器经常启动很容易会把保险丝烧断。保险丝的作用仅是防止控制回路短路,控制回路一般线径都在0.75平方以上,所以4A的保险丝足够保护回路的短路发生。如果不放心用数字钳形表按下最高流量钳制,看它的最大启动电流量再配置合适的保险丝容量。

网友F:
短路的问题还比较严重的 查看下电器元件和线有没有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