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问答:手机充电器什么时候会电死人?

楼主(2017-11-26):
这东西的学名叫“电源适配器”,可以将家用电路中220伏电压的交流电转化为电压为5伏、额定电流1安培或者2安培的直流电,然后通过USB接口的电线输出到手机。

有个女孩在睡觉时碰到破了皮的手机充电线,竟然触电身亡了!

事情是这样的……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位14岁的越南女孩因为在睡觉时碰到了手机充电线而触电身亡。

越南警方在她的床上发现了已经烧坏的充电线。

报道称,这根充电线比较短,可能不是原装的,电线绝缘皮已经破损了,上面还绑了胶带。

女孩的不幸离世,太让人难过和惋惜了。这手机充电器真的能电死人啊?头条君在网上顺手一搜,类似的事还真不少。

关键词:充电电死

▲有充电时打电话不幸触电的

有正在充电的手机掉进浴缸,然后被电死的……

▲竟然还有充电器起火被烧死的(这电气火灾更是个大问题啊,你们懂的!)

各位小伙伴们发现了吗?虽然他们出事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充电的时候出事的!

手机锂电池的电压一般为3.7伏左右,差不多是安全电压36伏的十分之一,当然电不死人。但充电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虽然这个概率也是极低的!请听我细细说来:

看到这个大插头了吗?

这东西的学名叫“电源适配器”,可以将家用电路中220伏电压的交流电转化为电压为5伏、额定电流1安培或者2安培的直流电,然后通过USB接口的电线输出到手机。

合格的手机充电器会通过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将危险的220伏家庭电路电压与USB输出端口5伏的安全电压隔离

所以,正常情况下,电从电源适配器进入手机充电线时电压就已经只有5伏了。我们知道,行业内规定的安全电压不高于36伏,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不高于24伏,安全电流为交流电不高于10毫安,直流电不高于50毫安。

有朋友要问了,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最大能到2A也就是2000毫安,都是50毫安的40倍了!这么大的电流电不死人?

确实……电不死,因为这个电流只是手机充电的电流,不是通过人身的电流,原理是这样的。↓↓↓(不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跳过哦)

这个输出电流指的是给手机充电的电流,根据著名的欧姆定律——

I(电流)=U(电压)/R(电阻)

手机充电系统内部是金属材质,电阻小导电性好,所以电流大,但是这个电流再大与接触的人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通过人体的电流量也是要根据欧姆定律来算的,人体虽然也是导体,但是电阻比金属材料还是要大很多。人体电阻不是一个恒定值,它跟人接触的电压有关,受环境的影响,而且不同体质的人身上的电阻也不一样。

根据资料:一般在干燥环境中,人体体表的电阻大约在2000~2000万欧姆范围内;皮肤出汗时,约为2000欧姆左右;皮肤有伤口时,约为800欧姆左右。人体体内电阻基本稳定,约为500欧姆。

就算我们取体内电阻500欧姆来计算:5伏除以500欧姆等于0.01安培,也就是10毫安,低于直流电安全电流50毫安这个数值。

所以,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在手机充电时打电话,还是用手和嘴去接触破了皮的充电线都是不会被电死的。

这个是谣言,媒体已经辟谣了,小伙伴们可自行搜索↓↓↓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莫非……

重点来了!!!

充电器出故障,大都因为本身的质量存在问题。价廉却不物美的劣质充电器很可能有严重的设计缺陷,比如电源适配器的保护装置可能不过关,或者干脆就没有保护装置,一旦出现故障,可能直接向手机输出220伏的电压。这时候,人如果触碰到绝缘皮破损的充电线,身体的另一部分又接触到了导体形成了回路,就触电了!又如,有些山寨充电器没有使用阻燃材料,充电时间长了内部元件发热,还有可能引起火灾。

所以,之前那些充电被电死的案例,极有可能是劣质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出了故障,人体直接接触了220伏的电,并形成了回路……

说了这么多,心系大家安危的头条君来梳理一下整个充电触电的过程。

因为要满足这么多条件才会触电,所以我们就能认为,手机充电是非常安全的吗?千万不要这么想,凡是出事的,一般都是小概率事件。以下几点建议,事关各位的身家性命,一定要竖起耳朵听进去哦。

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充电时触电的根源就在这个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上。劣质、山寨产品出问题的概率要比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出问题的概率高得多。一定要认准3C标志哦~

换掉绝缘皮破损的充电线

正规厂家的产品偶尔也有掉链子的时候,还记得前两年震惊世界的某著名手机品牌电池爆炸的新闻吗……所以,就算你使用的是原装充电器,绝缘皮破损的充电线也要赶紧换掉,平时也要注意对它好点,不要随意蹂躏。

▲这是头条君室友的充电线,据说是被老鼠咬的,最近听了头条君的科普,他已经忍痛将其塞进垃圾桶了。

安装漏电保护器

当人触电时,漏电保护器能够自动切断电源。原理最近刚说过,看这里:家里少一样东西,电费哗哗流走,还有生命危险!!!

到了这一步如果你还是担心发生意外,头条君还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充电时尽量不要使用手机

无论是充电时打电话、洗澡时玩手机还是睡觉时碰到破了皮的充电线,都是充电时人接触了手机或者充电器啊。所以,只要在充电时你不碰它们,离得远远的,就绝对不可能触电了啊!为了避免发生火灾,手机充电时最好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可燃物。

还有小伙伴经常好奇:手机充满电到底应不应该拔下充电器?不拔下充电器就会损害电池或有其他危害吗?

在这里顺便解答一下:

手机电池充满之后,充电器端一般会有“涓流”继续为电池充电,虽然通过的电流较小,但是经常这样操作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和寿命。除此之外,不拔下充电器或将长期处于发热状态,也会加速其老化并影响充电器的性能,还有可能引起火灾!所以,手机电充满了就把充电器拔下来吧,不仅更安全,还能延长充电器和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何乐而不为呀。

头条君最近魔怔了,再赋诗一首: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充电要小心;

洛阳亲友如相问,电线电器用正品!

楼主:
有个女孩在睡觉时碰到破了皮的手机充电线,竟然触电身亡了!

事情是这样的……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位14岁的越南女孩因为在睡觉时碰到了手机充电线而触电身亡。

越南警方在她的床上发现了已经烧坏的充电线。

报道称,这根充电线比较短,可能不是原装的,电线绝缘皮已经破损了,上面还绑了胶带。

女孩的不幸离世,太让人难过和惋惜了。这手机充电器真的能电死人啊?头条君在网上顺手一搜,类似的事还真不少。

关键词:充电电死

▲有充电时打电话不幸触电的

有正在充电的手机掉进浴缸,然后被电死的……

▲竟然还有充电器起火被烧死的(这电气火灾更是个大问题啊,你们懂的!)

各位小伙伴们发现了吗?虽然他们出事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充电的时候出事的!

手机锂电池的电压一般为3.7伏左右,差不多是安全电压36伏的十分之一,当然电不死人。但充电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虽然这个概率也是极低的!请听我细细说来:

看到这个大插头了吗?

这东西的学名叫“电源适配器”,可以将家用电路中220伏电压的交流电转化为电压为5伏、额定电流1安培或者2安培的直流电,然后通过USB接口的电线输出到手机。

合格的手机充电器会通过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将危险的220伏家庭电路电压与USB输出端口5伏的安全电压隔离

所以,正常情况下,电从电源适配器进入手机充电线时电压就已经只有5伏了。我们知道,行业内规定的安全电压不高于36伏,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不高于24伏,安全电流为交流电不高于10毫安,直流电不高于50毫安。

有朋友要问了,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最大能到2A也就是2000毫安,都是50毫安的40倍了!这么大的电流电不死人?

确实……电不死,因为这个电流只是手机充电的电流,不是通过人身的电流,原理是这样的。↓↓↓(不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跳过哦)

这个输出电流指的是给手机充电的电流,根据著名的欧姆定律——

I(电流)=U(电压)/R(电阻)

手机充电系统内部是金属材质,电阻小导电性好,所以电流大,但是这个电流再大与接触的人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通过人体的电流量也是要根据欧姆定律来算的,人体虽然也是导体,但是电阻比金属材料还是要大很多。人体电阻不是一个恒定值,它跟人接触的电压有关,受环境的影响,而且不同体质的人身上的电阻也不一样。

根据资料:一般在干燥环境中,人体体表的电阻大约在2000~2000万欧姆范围内;皮肤出汗时,约为2000欧姆左右;皮肤有伤口时,约为800欧姆左右。人体体内电阻基本稳定,约为500欧姆。

就算我们取体内电阻500欧姆来计算:5伏除以500欧姆等于0.01安培,也就是10毫安,低于直流电安全电流50毫安这个数值。

所以,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在手机充电时打电话,还是用手和嘴去接触破了皮的充电线都是不会被电死的。

这个是谣言,媒体已经辟谣了,小伙伴们可自行搜索↓↓↓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莫非……

重点来了!!!

充电器出故障,大都因为本身的质量存在问题。价廉却不物美的劣质充电器很可能有严重的设计缺陷,比如电源适配器的保护装置可能不过关,或者干脆就没有保护装置,一旦出现故障,可能直接向手机输出220伏的电压。这时候,人如果触碰到绝缘皮破损的充电线,身体的另一部分又接触到了导体形成了回路,就触电了!又如,有些山寨充电器没有使用阻燃材料,充电时间长了内部元件发热,还有可能引起火灾。

所以,之前那些充电被电死的案例,极有可能是劣质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出了故障,人体直接接触了220伏的电,并形成了回路……

说了这么多,心系大家安危的头条君来梳理一下整个充电触电的过程。

因为要满足这么多条件才会触电,所以我们就能认为,手机充电是非常安全的吗?千万不要这么想,凡是出事的,一般都是小概率事件。以下几点建议,事关各位的身家性命,一定要竖起耳朵听进去哦。

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充电时触电的根源就在这个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上。劣质、山寨产品出问题的概率要比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出问题的概率高得多。一定要认准3C标志哦~

换掉绝缘皮破损的充电线

正规厂家的产品偶尔也有掉链子的时候,还记得前两年震惊世界的某著名手机品牌电池爆炸的新闻吗……所以,就算你使用的是原装充电器,绝缘皮破损的充电线也要赶紧换掉,平时也要注意对它好点,不要随意蹂躏。

▲这是头条君室友的充电线,据说是被老鼠咬的,最近听了头条君的科普,他已经忍痛将其塞进垃圾桶了。

安装漏电保护器

当人触电时,漏电保护器能够自动切断电源。原理最近刚说过,看这里:家里少一样东西,电费哗哗流走,还有生命危险!!!

到了这一步如果你还是担心发生意外,头条君还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充电时尽量不要使用手机

无论是充电时打电话、洗澡时玩手机还是睡觉时碰到破了皮的充电线,都是充电时人接触了手机或者充电器啊。所以,只要在充电时你不碰它们,离得远远的,就绝对不可能触电了啊!为了避免发生火灾,手机充电时最好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可燃物。

还有小伙伴经常好奇:手机充满电到底应不应该拔下充电器?不拔下充电器就会损害电池或有其他危害吗?

在这里顺便解答一下:

手机电池充满之后,充电器端一般会有“涓流”继续为电池充电,虽然通过的电流较小,但是经常这样操作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和寿命。除此之外,不拔下充电器或将长期处于发热状态,也会加速其老化并影响充电器的性能,还有可能引起火灾!所以,手机电充满了就把充电器拔下来吧,不仅更安全,还能延长充电器和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何乐而不为呀。

头条君最近魔怔了,再赋诗一首: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充电要小心;

洛阳亲友如相问,电线电器用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