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机控制器的匹配

楼主(2017-11-26):
你好,初学电机控制,是小白一名,想问的问题是 :新开发的电机需要与之匹配的电机控制器来对其进行控制 实现电机的功能。“一台新设计电机可以有很多的电机控制器进行匹配控制,但是其控制器不能随便控制任意一台电机",这句话是否表述正确?请高手给仔细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看电机的电流,电压参数,启动方式,来配电机控制器,要配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机的电流,电压参数,启动方式,来配电机控制器,要配合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答复,我说的那句话是否正确,前半句话对还是后半句话对??(随便一台电机都能找到控制器来控制,但是一台控制器不能任意控制一台电机 ,是不是这样理解???)请高手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B:
什么电机啊,电机种类太多了,直流、交流,直流伺服、交流伺服、步进电机、串激电机、鼠笼电机、绕线电机、无刷直流电机、直线电机,控制器也挺多,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直流电机驱动器、变频器、滑差电机控制器、调速电机控制器,任何问答都有前提条件,你问的也是神来之笔。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述的不太清楚。对象:永磁同步电动机——FOC控制(SVPWM)——内有旋变检测电机转子位置。控制器为直流输入-三相交流输出控制电机。请高手给予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个要看电机种类的,给个限定,会有相对应的驱动器

网友D:
一个电机可以用功率不同等级驱动是可以,但是驱动器也可以驱动小于该驱动器的多个电机啊!

而且变频器可以驱动普通电机、变频电机甚至还可以驱动同步电机、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机可以用功率不同等级驱动是可以,但是驱动器也可以...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E:
这个要看电机种类的,给个限定

网友F:
新开发的电机需要与之匹配的电机控制器来对其进行控制 实现电机的功能

这句话是对的,另一名话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开发的电机需要 实...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新开发的电机需要与之匹配的电机控制器来对其进行控制,一般来讲匹配的参数都包括什么……?

网友G:
实践出真理,多调试看看吧,需要前面的选择达到你的设计目的

网友H(2017-12-29):
电机有多种,控制器有多种,你那段话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是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