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信号采集怎么弄?

楼主(2017-11-26):
本人新手一个,刚接触快信号采集这一块,跟着老师做!

目前主要是做原来这套老系统的升级换代,老系统主要是采集高速直流脉冲(4-45KA左右)的电流电压信号(罗氏线圈&分压器),传递给积分器和隔离放大器处理再通过采集卡显示我所需要采集的数据。

现在我想问各位大神的是目前升级换代可以做成那种的更好?大神们支支招发表下意见

网友A:
这个建议单片机系统做高速采集

楼主:
回复内容:PLC做怎么样呢?单片机做怎么做?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单片机系统做高速采集

网友B:
试验仪的测量系统的硬件为高速数字化板卡NI PCI-5152它具有采集、平滑、拟合(标准B类冲击波仿真)、计算和报告自动生成功能。基于Lab VIEW 8.6的GIS电压互感器用传递过电压数字测量系统》的传递过电压测量界面如图8传递过电压参数设定界面如图9。

请在工控网上查阅:

电力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传递特性及测量

网友C:
脉冲的最大频率,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决定采集方案的制订,选什么硬件都得满足测量的需要,然后再考虑经济性的问题。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硬件最好的,自己做板子周期很长,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

网友D:
高速脉冲输入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