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伺服攻丝机控制

楼主(2017-11-26):
请教大侠们

  我有一台双伺服电机攻丝机,主轴和进刀分别是伺服电机;

控制完成后攻丝出来不成形(烂牙),应该是主轴速度和进刀速度两个没有配合好;

请问主轴速度和进刀量如何控制,感谢!

1.攻丝M4的螺纹(螺距0.7mm),主轴转速78rpm

网友A(2019-03-04):
这个我会专门对信捷PLC的相关样本

网友A:
学好数理化,

网友B:
需要攻丝计算,网上有这个公式你找找看啊

网友C(2019-07-13):
引用 网友D:
下载下来看看,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19-11-20):
做一个联动指令就行了

网友F(2021-05-08):
我也类似的小设备要弄!不知道如何弄!,你弄好了吗?

网友G(2021-07-29):
计算好,留个参数口微调一下

网友H:
我有联动程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