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攻丝控制

楼主(2017-11-26):
请教大侠们

     我有一台双伺服电机攻丝机,主轴和进刀分别是伺服电机;

控制完成后攻丝出来不成形(烂牙),应该是主轴速度和进刀速度两个没有配合好;

请问主轴速度和进刀量如何控制,感谢!

1.攻丝M4的螺纹(螺距0.7mm),主轴转速78rpm

网友A(2020-01-13):
主轴不需要私服,搞个拉簧就可以了

网友B:
进刀速度由慢到快找点,尤其是进入工件时的速度。我也做过这种设备,没有问题。

网友B:
时间好长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