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FX3UPLC相对定位指令DDRVI在步进程序中的具体用法

楼主(2017-11-26):
三菱FX3UPLC相对定位指令DDRVI,在非步进程序里,可以正常控制伺服马达正反转,但是在步进程序里,如果让它发送完全部脉冲,以M8029标志位作为跳转下一个步进程序的条件,那么再次驱动该指令就可以正常发送脉冲控制马达,但是,假如说,给它额定的脉冲数,没有发送完成,接受到其它条件就断开DDRVI指令,跳转下一个步进程序,那么下次再驱动该指令,程序就会出错,虽然程序有监控到DDRVI有驱动,但是脉冲输出灯不亮,马达也不会动作。请问下前辈们是如何解决此问题的。

网友A:
你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在步进程序里面发脉冲。可以在步进程序里面控制一个M点,在步进程序外M点控制脉冲指令。

网友B(2021-08-09):
看不懂你说啥,有程序法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