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跟伺服通讯

楼主(2017-11-27):
我用台达PLC跟伺服通讯,用伺服内部速度控制(1-09的那个参数),速度用PLC通讯控制可调,但是我试了好多次都不可调,始终按照伺服设定的速度转,有大神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A:
不建议用伺服内部速度(内部速度类似于变频器的多段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伺服内部速度(内部速度类似于变频器的多段速)。

速度要可调,而且需要监控,对速度的要求精度很高,还有其他什么方法么?

网友B:
模拟量调节

网友A:
如果单纯控制速度可以用脉冲(可以是编码器脉冲也可以是PLC脉冲),你的驱动器支持通讯设定速度那更好。或者使用运动控制器,我的项目中有用到伺服的电子凸轮功能,需要咨询伺服驱动器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控制速度可以用脉冲(可以是编码器脉冲也可以是P...

脉冲肯定不行的,误差太大了,只有用内部速度调节的

网友C:
可以i等等等等等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调节

我需要的是精确的速度

网友D:
没明白始终按照设定速度运行。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PLC对P1-09(第一段内部速度)写入速度,同时DI脚有对应的设置为SPD功能组合到对应的P1-09速度段。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应用。

网友D:
还有使用伺服前,最好参数恢复出厂一下P2-08=10.

网友E:
不建议用伺服内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始终按照设定速度运行。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PLC...

关键就是我速度写不进去,速度是可变量,可以通讯上

网友F:
还是用脉冲,然后用编码器对它进行闭环,然后测速,不清楚可不可行/?

网友G:
如果你是用的通讯方式,首先先检查一下你的通讯写入地址有没有写错,如果没有,就试一下能不能用通讯的方式让伺服启动,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就说明数据没有传输过去,检查程序或者通讯线吧。模块化思想,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2018-01-03):
这个不难,你看下PLC的通讯口的通讯格式和伺服的通讯格式一样不?你把你的程序传下我的QQ2648966512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踩点学习中

网友K:
我做过类似项目,使用的是HMI的转发功能,HMI从PLC中读取数据,然后传给伺服,这种方法简便且稳定

网友L: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伺服其它参数可以写入就是P1-09,P1-10,P1-11的速度数据无法用通讯写入,一写入伺服就报AL19串口通讯错误,问了台达技术,他们也无法回答,最后直接不接我电话,简直郁闷死了。

网友M:
伺服A2-M走canopen总线

网友L:
我的是B2伺服只有485通讯口,无法走canopen总线。

网友L:
台达ES2 PLC与B2伺服RS485通讯修改P1-09参数,本人研究几天终于搞定,台达伺服说明手册和技术简直太垃圾了。

1、PLC程序中直接用ASDRW伺服专用指令即可。注意B2伺服要用A2专用指令K21(H15)才可以哟。

2、读取伺服速度及其他信息还是用MODR指令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