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读取转发脚本

楼主(2017-11-27):
 用触摸屏COM2口 走MODBUS RTU口 485采集 几个模块数据,然后用COM3 转发 MODBUS RTU协议出去。

如何把采集来的数据放到自己指定的地址

网友A:
用触摸屏脚本可以轻松实现,如果屏支持的话。

网友A:
直接对COM3的变量进行赋值就可以了。

楼主:
,高手:能举个例子吗,脚本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A:
建议跟屏厂家技术上联系,参考其脚本手册,也可以搜索教程学习下。如果要别人代写程序,请把设备型号和详细要求作出说明。

网友B:
既然都是modbusrtu直接全放在一个串口下,几个设备的地址分清楚,关联上相关变量不就行了。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回头申请到了触摸屏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再请教下,一些配套厂家定做的昆仑通泰触摸屏,采集和输出都是一个COM口。如果自己做,是不是也要定做这种触摸屏,或者采集用COM2口,转发数据输出用COM3,这样是不是就要写很多程序呢?

网友C:
只是几个数据采集,不用写很多条程序,设置好变量就完了

楼主:
采集的数据其实不少,都需要整合转发出去

网友C:
200个数据以下都不算多,变量批量设置也很简单,用脚本采集批量读写指令也用不了几条的

楼主:
不用指令读取,直接连接变量读取,比如说用COM2口读,COM3口 转发出去(需要指定地址,比如电压固定是哪个地址,电流哪个地址),可供其他设备采集。这个就可能你要写指令

网友C:
意思不详, 不清楚所说的指定地址的设备是个啥?这个很重要。通讯方式很多种,是根据硬件来配置的,不同的东西做法可以很不同。

引用 楼主:
不用指令读取,直接连接变量读取,比如说用COM2口读,...

楼主:
采集的设备1,电量表,采集设备2:电流模块,采集设备3:电压模块。

从COM2口采集来的数据,整合了从一个COM口转发出去。

我看有些供货商找昆仑同泰定做的,一个COM口采集,然后也从这个口转发数据出去。自己去买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网友C:
如果采集和转发都必须用一个485串口的话,厂家定做我想大概就是定制个驱动,觉得没太大意思,共用一个口干两件事一定是要牺牲采样时间和速率的,可靠性稳定性很难说,完全就是变成了个非标准的接口,图什么呢?强烈不建议,我会宁可采用带两个2个485串口mcgs屏,采集和转发占用1个串口。 在设备设置链接相关变量。

通常我更喜欢用带有485和以太网接口的屏,用485串口做Modbus RTU采集,然后用以太网接口做Modbus TCP/IP转发,用于和电脑或其他设备链接,转发速度快。7寸的比如TPC7062Ti,10寸也有。多一个接口的也贵不了多少。

采购商很多都是怎么贵就怎么买。

引用 楼主:
采集的设备1,电量表,采集设备2:电流模块,采集设备3...

网友D(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E(2018-05-24):
485数据采集,以太网方式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