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恒湿试验箱压缩机电流过大分析及解决

楼主(2017-11-27):
    压缩机作为恒温恒湿试验箱核心的组成部件,起到的作用不可不重。而一旦压缩机出现故障,基本上就等于废了,设备将无法运转,所以压缩机的保养维护一定要重视。在设备的使用中,压缩机电流过大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故障,下面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具体分析:

    1、输入的电源电压过低,低于允许工作的电压值勤,造成启动电流过大。

    2、维修压缩机匝间短路,但又未达到烧断保险丝的程度。

    3、维修压缩机的“副磨擦”,破坏了磨擦表面的光洁度,致使压缩机的功率和电流增大,但尚未达到“抱轴”或“卡缸”,导致电动达不到额定转速,使压缩机不能转动的程度,造成启运电流过大。

    4、制冷系统受外界因素影响,如冷凝器紧贴墙,管上污垢太多,空气自然结流效果差,热空气散发不出去。

    5、突然停电,又突然来电,间隔时间短,在系统内高低压力还没平衡的情况下,造成启动困难大,电流过大。

    6、压缩机内制冷剂泄漏,温度难以下降,电动机不停的运转,造成电流过大。

    7、启动继电器失灵,热保护器失去能力,造成电流过大。

    通过以上的分析判断,可以准确的了解恒温恒湿试验箱压缩机电流过大的原因以及维修的方法,另外也可以采用万用表仪器检查压缩机电动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如显著变小或接近于零时,说明已短路。如对地绝缘电阻正常,查启动和运行绕组的电阻值。如匝间短路,则运行电流增大。另外就需要平时多对设备进行保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