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触摸屏与串口助手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11-27):
请问一下大家,我用MODBUS RTU实现触摸屏与电脑上的串口助手通讯,触摸屏一直发数据,这样是对的吗?请各位前辈们指教下。第一次接触这个串口通讯。

网友A:
先确定哪个是主,哪个是从

网友A:
电脑这边用串口是232还是485? 232的话,屏这边设置成串口转发;485的话,屏这边设置成MODBUS RTU转发

楼主:
我用的是电脑串口用的232转485的,

引用 网友A:
电脑这边用串口是232还是485? 232的话,屏这边...

怎样设置主站和从站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哪个是主,哪个是从

网友B(2018-02-27):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必须要支持 谢谢楼主 谢谢好东西必须要支持 谢谢...

网友D:
屏就是主站,一直发送的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如何让主站停止一直发报文的状态

引用 网友D:
屏就是主站,一直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