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builder无法连接dvp12sa2plc

楼主(2017-11-27):
各位大神高手:本人新手接触plc,现使用台达DVP-SA2  CPU配置DVPDNET-SL模块,用devicenet builder软件怎么总是提示commgr没驱动或者没开启之类对话框。用WPLsoft可以连接上传输程序和在线监控都行就是在配置devicenet builder软件内扫描不到。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commgr,选择(通信设置为232接口),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