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你真的都用对了吗?

楼主(2017-11-27):
   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等众多电参量。

正确使用万用表,不仅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故障部位,而且能防止电器设备及万用表本身的损坏。

下面小编就简单介绍一下万用表的九种常见的使用方法:

1测量先看挡,不看不测量

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时,务必再核对一次电参量的类型及量程,选择开关是否拨对位置

2测量不拨挡,测完拨空挡

测量过程中不能任意拨动旋钮,特别是测高压(如220V)或大电流(如0.5A)时,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触点。测量完毕后,将量程选择开关拨会Off档。

3表盘应水平,读数要对正

使用万用表时应该水平旋转,读取示数时视线应正对着万用表指针(数字式不需这样)。

4量程要合适,针偏过大半

选择量程,若事先无法估计被测量大小,应尽量选较大的量程,然后根据偏转角大小,逐步换到较小的量程,直到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为止。

数字式万用表即不断调小档位,直至调至合适档位。

5测R不带电,测C先放电

严禁在被测电路带电的情况下测电阻。检查电器设备上的大容量电容器时,应先将电容器短路放电后再测量。

网友A: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B:
有些知识还真不很清楚,算巩固一下

网友C(2018-03-01):
基础知识还是要学习一下。

网友D:
非常值得学习了

网友D: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E:
巩固学习一下。

网友F(2018-04-02):
引用 网友D:
非常值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