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助松下fp7plc与电脑PC端通信

楼主(2017-11-27):
小白目前参与一个检测项目,需要用到松下fp7 cps31e plc与电脑PC端实时通信。由于我们项目算法主要由visual studio中的MFC框架开发的,即能实现fp7与软件vs通信即可,如果不可以的话,使用第三方上位机软件转发数据也可以的。跪求大佬们给点实质性建议,如果能有实际的程序案例就更好,如需更详细的资料,我来补充,在线等啊。。。。

网友A:
就是编写个上位机程序, 主要是松下有自己的协议,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协议就可以慢慢写出来了。

网友B:
加QQ 532011903,我有一个你测试一下看

楼主:
上位机程序已经简单一下,但如何根据松下的协议写一段plc发送数据到电脑端的程序不太会,看了半天官方的通信手册也不知道怎嘛下手

引用 网友A:
就是编写个上位机程序, 主要是松下有自己的协议,好好研...

网友C:
可以联系我,需要根据PLC通信协议来控制

楼主:
大佬们,有人知道如何根据松下的协议编写plc通信程序,使得fp7有新的数据时能主动发送到PC端

网友D(2018-01-30):
我现在也刚刚接触fp7 的cps31e上位机开发,哪位大咖有没有相关例子程序给我一份参考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E:
MFC应该有串口方法,该调的调用就是了,设置串口信息。

连上PC与PLC后再写发送数据的指令。这就完成一个上位机与PLC通讯   不懂问度娘,应该有很多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