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高压瓷片电容的耐压值

楼主(2017-11-28):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下高压瓷片电容的耐压值及电容的标识方法。

常用的就是直标法,也就是说,如果数字是0.001,那它代表的是0.001uF1nF,如果是10n,那么就是10nF,同样100p就是100pF。 当然,还有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采用的是1~4位数字表示,容量单位为pF,如350350pF33pF0.50.5pF

其次还有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 颜色意义:黑=0、棕=1、红==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瓷片电容器有高压瓷片和普通瓷片电容器,普通瓷片电容器耐压过去标准是50V,高压瓷片电容器有几百伏的,有几千伏的,一般在容值下面标出XXKV1J代表 6.3×10=63V 2F代表 3.15×100=315V3A代表1.0×1000=1000V1K代表 8.0×10=80V。数字大为4,如4Z代表90000V

电容器耐压的标注也有两种常见方法,一种是把耐压值直接印在电容器上,另一种是采用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组合而成。

其实只要能够准确的掌握相关的标识,就可以轻松的根据其标识来判断耐压值是多少。不同的表示方法代表的意思是不同的。

怎样检测高压瓷片电容的耐压值呢?就是用测量仪器,耐压机来检测高压瓷片电容的耐压。检测电压是额定电压的2

高压瓷片电容,高压瓷片电容耐压,安规电容

电容器耐压的标注也有两种常见方法,一种是把耐压值直接印在电容器上;另一种是采用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组合而成,高压瓷片电容的耐压值是用测量仪器,耐压机来检测,检测电压是额定电压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