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PLC选传感器要注意电流吗?

楼主(2017-11-28):
各位高手,我记得有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选传感器要注意哪些?我之前选传感器就注意是PNP还是NPN的就可以了,当然电压都是DC24V。面试官告诉我还要对内部电路很熟,不然电流大了会烧PLC的输入口。所以想在这里请教高手们,选传感器真要注意内部电路和电流吗?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选传感器不要注意电流的,考官玩你呢。传感器本来就可以用PLC的电流,你把一些电器的负载算下,主要是配线与保险管的选型

网友B:
所选传感器的工作电流不大于PLC各点的额定工作电流就不会损坏PLC输入点,前提极性和电源要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