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V格式部件如何添加

楼主(2017-11-28):
官网上关于部件的CSV格式部件与EDZ格式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在官网上下载下来的CSV格式导入到EPLAN部件库后显示没有部件(操作过程:下载CSV-打开EPLAN-工具-部件-管理-附加-导入(CSV部件=CSV文件=更新已有数据)确定-关闭-执行同步)

重新打开EPLAN部件库 找不到添加的部件信息

网友A:
EPLAN 好像只能打开 .ZW1 格式的文件

网友B(2018-02-01):
引用 网友A:
EPLAN 好像只能打开 .ZW1 格式的文件

厉害

网友C(2018-03-12):
从楼主的贴中能够学到很多,感谢感谢!

网友D(2018-05-04):
EDZ的下载后把属性改成压缩文件,然后解压缩里面有,然后导入xml部件

网友E(2019-10-28):
萌新也不太懂,先膜拜一下

网友F(2020-02-28):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G:
导入时选更新已有数据并添加新建数据,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导入时选更新已有数据并添加新建数据,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没有 解决 也是csv格式 不过导入时有3个CSV选项 不知选那个 导入时选的添加并更新 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I(2022-01-23):
z再找找资料

网友J(2022-06-10):
我也是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K(2022-11-26):
文件类型没有 csv怎么搞啊?  我的版本是2022   刚开始学不知道怎么闹

网友L(2023-10-24):
怎么弄得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