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用的附件集锦

楼主(2017-11-28):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用的附件集锦

  (1)卡盘

  卡盘有三爪自定心卡盘、液压动力自定心卡盘、可调卡爪式卡盘和高速动力卡盘(可达100000r/min高速用)

  (2)尾座

  数控车床尾座在加工时对工件起辅助支承作用。

  (3)分度头

  数控分度头是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等常用的附件,它的作用是按照控制装置的信号或指令作回转分度或连续回转进给运动,以使数控机床完成指定的加工工序。数控分度一般与数控铣床、立式加工中心配套,用于加工轴、套类工件。数控分度头可以由独立的控制装置控制,也可通过相应的接口由主机的数控装置控制。

  (4)铣削刀柄

  加工中心的主轴锥孔通常分两大类,即锥度为7: 24的通用系统和1: 10HSK真空系统。

  ①724锥度的通用刀柄 有5种规格:NT(传统型)DIN69871(德国标准)IS0 7388/1(国际标准)MAS BT(日本标准)ANSI/ASME(美国标准)

  NT型刀柄的德国标准为DIN2080,是在传统型机床上通过拉杆将刀柄拉紧,国内也称为ST;其它4种刀柄均是在加工中心上通过刀柄尾部的拉钉将刀柄拉紧。

  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DIN 69871(JT)MASBT型两种刀柄。DIN69871型刀柄可以安装在DIN69871型和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ISO7388/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IS0 7388/1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所以就通用性而言,IS0 7388/1型的刀柄是最好的。

  a.拉钉

  拉钉有3个关键参数:θ角、长度Z及螺纹G,如图4—2所示。根据3个关键参数的不同,不同刀柄配备的拉钉也不同。拉钉还有是否带内冷却孔之分。

  刀柄拉钉的θ角分别如下。

  i.MAS BT(日本标准)。刀柄拉钉θ角有45°60°90°3种,常用的为

  45°60°

  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圆锥工具柄部尺寸(GB/T 10944-1989)

  ii.DIN 69871(通常称为DIN 69872-40/50)。刀柄拉钉θ角只有75°

  iii.IS0 7388/1(通常称为IS0 7388/2-

  40/50)。刀柄拉钉θ角有45°75°

  iv. ANSI/ASME(美国标准)。刀柄拉钉θ角有45°60°90°3种。

  刀柄拉钉的螺纹G,除ANSI/ASME

  (美国标准)有英制螺纹外,其它3种均使用公制螺纹,40#刀柄拉钉通常使用M16

  螺纹,50#刀柄拉钉通常使用M24螺纹。

  b.数控刀具刀柄GB/T 10944-1989工具柄部指工具系统与机床主轴连接的部分。镗、铣类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多采用

  724工具圆锥柄。这类锥柄不自锁,换刀比较方便;比直柄有较高的定心精度与刚

  度。为了达到较高的换刀精度,柄部应有较高的制造精度。其缺点主要表现在:轴向定位精度差;刚度不能满足要求;高速旋转时

  会导致机床主轴孔产生扩张量;尺寸大、重量大、拉紧力大;换刀时间长。自动换刀机床用724圆锥工具柄部尺寸(GB/T10944-1989)

  c.DIN 2080型刀柄 它是德国标准,即国际标准IS0 2583,也是通常所说的NT型刀柄,不能用机床的机械手而用手动装刀,如图4 3所示。

  d.DIN 69871(简称JTDINDATDV)刀柄 DIN 69871型分为两种,即DIN 69871A/AD型和DIN 69871B型,前者是中心内冷,后者是法兰盘内冷,其它尺寸相同,如图4-4所示。

  e.IS0 7388/1(简称IVIT)刀柄 其刀柄安装尺寸与DIN 69871型没有区别,但由于IS0 7388/1型刀柄的d4值小于DIN 69871型刀柄的d4值,所以将ISO7388/1型刀柄安装在DIN69871型锥孔的机床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将DIN 69871型刀柄安装在IS0 7388/1型机床上则有可能

  发生干涉,如图4-5所示。

  图4-5 IS0 7388/1型刀柄

  f.MAS BT(简称BT)刀柄 BT型是日本标准,安装尺寸与DIN 69871IS0 7388/1ANSI完全不同,不能换用。BT型刀柄的对称性结构使它比其它3种刀柄的高速稳定性要好,如图4-6所示。

  g.ANSI B5. 50(简称CAT)刀柄ANSI B5. 50型是美国标准,安装尺寸与DIN 69871IS07388/1类似,但由于少一个楔缺口,所以ANSI B5. 50型刀柄不能安装在DIN 69871IS0 7388/1机床上,但DIN 69871IS07388/1刀柄可以安装在ANSI B5. 50型机床上,如图4-7所示。

  ②110HSK真空刀柄 HSK真空刀柄的德国标准DIN69873,有6种标准和规格,即HSK-AHSK-BHSK-CHSK-DHSK-EHSK-F,常用的有HSK-A(带内冷自动换刀)HSK-C(带内冷手动换刀)HSK-E(带内冷自冷换刀,

  高速型)3种。

  724的通用刀柄的724锥面和机床主轴孑L724锥面接触是定位连接的,在高速加工、连接刚性和重合精度3方面有局限性。

  HSK真空刀柄靠刀柄的弹性变形,不但刀柄的1: 10锥面与机床主轴孑L110锥面接触,而且使刀柄的法兰盘面与主轴面也紧密接触,这样双面接触系统在高速加工、连接刚性和重合精度上均优于724的通用刀柄。

  724通用刀柄和110 HSK真空刀柄,结构均有整体式和模块式两类。

  HSK刀柄采用110的锥度,锥体比标准的724锥短,其结构形式如图4-8.所示。

  HSK刀柄的特点。

  i.采取自内向外锁紧方式;

  ii.静、动态刚度大;

  iii.径向圆跳动精度及轴向定位精

  度高;

  iv.高速旋转时无主轴孔扩张;

  V.换刀时间短,重复定位精度高;

  vi.可进行内冷却;

  vii.可同时适用旋转刀具及不旋转刀具。

  整体式刀柄通常有弹簧夹头刀柄、莫氏锥刀柄、钻夹头刀柄、侧固式刀柄、攻螺纹刀柄、面铣刀柄、强力铣刀柄和整体式镗刀体等。

  a.弹簧夹头刀柄(ER刀柄系统) 其型号如图4-9所示,是目前加工中心上最常用的刀柄,可以用来夹持直柄钻头、立铣刀及丝锥等,如图4 10所示。

  图4-9 弹簧夹头刀柄型号

  b.莫氏锥刀柄 莫氏锥刀柄分带扁尾型和不带扁尾型,其型号如图4-11(a)(b)所示。莫氏锥刀柄的内孔有莫氏锥155

  种锥号规格,如图4-12(a)(b)所示。

  c.直结式钻夹头刀柄 直结式钻夹头刀柄又称为整体式精密钻夹头刀柄,型号如图4-13所示。不需要弹性套筒而可以在一个大的尺寸范围内锁紧刀具,具有钻孔、攻螺纹、立铣及铰孔等功能,如图4-14所示。

  d.侧固式刀柄 侧固式刀柄的型号如图4-15所示。它包括钻削平面的侧固式铣刀柄(DIN 1835-B)2斜削平面的侧固式

  钻刀柄(DIN 1835-E)两种,如图4 16所示。

  4-17所示,其结构如图4-18所示。

  f.强力铣刀柄 强力铣刀柄的刀体厚实,刚性高,振动少;刀头内部带有螺旋槽和窄槽,夹持加强、跳动精度高(5μm

  内),并防止刀具高速脱落,其型号如图4-19所示。

  主要用于强力铣削、钻孔及刚性攻螺纹,同时也可用于夹持直杆镗刀、直杆弹簧夹头延长杆、直杆攻螺纹夹头,其结构如图4-2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