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切换问题

楼主(2017-11-28):
Honeywell公司的C200冗余控制器切换出现故障现象:

上下一对冗余控制器在切换的时候,从上面控制器切换到下面控制器的时候正常,但是从下面控制器切换到上面控制器的时候出现系统停车事故。请问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可能有一个控制器有问题把

还有就是切换了后的多等一会再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