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址42001为什么一定是速度,而不能是温度?

楼主(2017-11-28):
    本人新人一枚。公司的PLC是西门子s7-1200,运动控制器是安川的MP2300S。二者之间用以太网线缆连接。

    本人检查此项目的PLC程序,发现如下一段:

    大体的意思好像是“MB_Client”指令把引脚MB_DATA_PTR起的数据送运到引脚MB_DATA_ADDR处。前者是PLC的内存,类似于电脑的硬盘;后者是Modbus寄存器的地址,类似于U盘。

    程序段的名字叫“写各轴的定位位置、定位速度、JOG速度”。

    我非常不理解的是,这个42001好像是随便写的吧?难道随便写个什么数字都行?那我写43001、44001、45001等数字行不行?这里,于我而言有两个问题:

    (一),安川运动控制器MP2300S如何知道要从42001这里取数据,而不是从43001、或者44001那里取数据?

    (二),这些数据来自于西门子PLC,安川如何知道哪一部分是位置、哪一部分是速度,等等?

     望大侠明示?

网友A:
数据交换区是由西门子侧规定的,不用此地址当然可以,但程序就要适应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交换区是由西门子侧规定的,不用此地址当然可以,但程...

    安川MP2300S里也得写程序接收42001处的数据吧?哪里可以找到这个代码?我不熟悉安川编程。

    像西门子PLC里,有个程序就叫“modbus”,截图就是这个程序里的,一找就找得到,从这里可以找到电机的速度、位置从何而来,到哪里去。我在安川的程序里找不到类似的地方。

网友A:
安川的运动控制器,作为从站接受数据或则向外发送数据时,不要客户程序,系统有自动接收功能,传进传出的数据具体在哪个地址,都是对方指定的。安川都是在M寄存器作为数据交换区。

网友B(2018-09-03):
安川里肯定有16#07d0这个地址。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