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燃烧性测试仪的特点和保养方法

楼主(2017-11-28):
一、仪器适用范围
用于服装用纺织品易燃性的测定,测量易燃纺织品穿着时一旦点燃后燃烧的剧烈程度和速度,也可以测试纺织织物在45°状态下的损毁面积和损毁长度以及受热熔融至规定长度时接触火焰次数。

二、测试原理
1、燃烧剧烈程度和速度测试
在规定条件下,将试样斜放呈45°角,对试样点火1s,将试样有焰向上燃烧一定距离所需的时间,作为评定该纺织品燃烧剧烈程度的量度。具有表面起绒的织物,底布的点燃或融熔作为燃烧剧烈程度的附加指标。

2、损毁面积和损毁长度测试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对45°方向纺织试样点火,测量织物燃烧后的续燃和阴燃时间、损毁面积及损毁长度。

3、接触火焰次数测试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对45°方向纺织试样点火,测量织物燃烧距试样下端90mm处需要接触火焰的次数。

三、测试仪器说明
1、可燃性测试仪
可燃性测试仪为一个防气流的通风小室,内部装有标准点火工具,一个试样架和一个自动计时装置。
这个防气流金属测试小室可防止试样架和火焰周围的空气循环流通但又允许自然通风以迅速氧化。小室宽368mm(141/2英寸)×深216mm(81/2英寸)×高356mm(14英寸),沿上部封闭的背后有等距的十二个12.7mm(1/2英寸)的孔,在小室前部滑动玻璃门的底有一条通风带。
试样安装在框架内,放在试样架上,倾角为45°,试样夹的安装应能调整试样与火焰前方之间的厚度。有一根指针,当试样架正确调好后,它的前部接触到试样。
试样夹由二片1.6mm(1/16英寸)厚相互匹配的金属板、沿二边有夹紧装置所组成。试样固定在二夹紧装置之间,板被开槽松松地钉住,以便对准。除试样全长上的38mm(11/2英寸)的宽度外,试样夹持器的二块板全部盖住。试样夹按45°角支承在防风测试小室内的架子上,要准备5个试样夹。
设计必须可使试样从燃烧室外侧进行调整。
点火工具由弹筑机构驱动,套上一只隔距的皮下注射针头的气体喷嘴组成,气体喷嘴用一只铜罩保护。
停止线从有边筒子拉紧穿过适当安装在试样框架上和小室墙上导线器,允许把线扎含有适当位置,正好离点火燃烧碰撞在试样上的中心点127mm(5英寸)处,停止线用50号丝光缝纫线。
一只重锤用夹子夹在停止线上,当它落下时,停止计时器。
玻璃门在小室正面的槽中滑动。其设计应使移门固定在开启位置,以便插进试样夹。
一个灵敏的燃料控制阀调节油箱中的供油量。控制阀的一端为一个12.7mm(半英寸)阳纹接头,连接0.9kg(2磅)容量的4号标准丁烷气瓶。
压力表为一根U型玻璃管,上刻有气体标线,以记录送至微型燃烧器的气体压力。
设计应能便于控制试验的进行,如能源控制和启动试验的控制。执行机构使微型燃烧器移至最前的位置,当火焰撞击试样时自动启动计时器。当线被烧断,重锤落下时,则停住计时器。

四、刷毛装置
刷毛装置为一组底板,上面拖着一辆小车,小车运行在底板下表面二边相平行的轨道上。刷子用铰链装在底板后面,垂直地用150g(0.33磅)的压力加在小车上。
刷子由二排硬尼龙硬毛簇左右交错排列,尼龙硬毛的直径为0.41mm(0.016英寸)、长19mm(3/4英寸),每一簇硬毛有20根尼龙硬毛,每英寸4簇,即束与束之间相距0.25英寸(6.35mm)。在小车前部有一夹钳,刷毛操作时,可用它将试样夹在小车上。
将试样放在小车上用夹钳固定住,抬起刷子,把小车推向后方,使刷子放到试样面上,再用手以均匀的速度将小车向前拉,以清刷试样。

五、5°燃烧性测试仪保养及维护
燃烧试验仪燃气罐应有减压阀,主阀关启可靠。
燃烧试验仪燃烧试验时应有两人在场操作,一人负责样品试验的操作,另一个负责监督,试验前检查燃气管路有否漏气,必要时打开气动小箱检查,如接头、气管是否密封,以免发生意外,试验中,负责监督的试验员最好靠近燃气罐主阀,发现不正常现象及时关闭主阀,查找原因,试验结束后一定要关紧主阀。
燃烧试验仪试验箱应装在空气不对流但能自然通风的试验柜中,试验时防止空气流动,避免燃烧器出现回火。试验结束可开动风机排除烟气。
燃烧试验仪输入电源为AC220V±10%,应用有地线的三极插座,保证接地可靠。
燃烧试验仪电动控制时,一定要时间到达后由时间继电器控制燃烧器返回原位。
燃烧试验仪试验室应设有消防灭火器材。定期检查燃气回路。
不应使火嘴受到重物的撞击或大力弯曲,以免火嘴受损影响测试。
使用重锤止动开关时,重锤不需要悬的过高,以保护止动开关。
注意清洁测试腔内的燃烧剩余物,以及试样夹和内壁的燃烧痕迹。
仪器为金属制品,长时间受潮容易生锈,应保持测试环境的干燥,并定期进行防锈处理。

资料整理:标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