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MODBUS从站

楼主(2017-11-28):
有个项目要求MCGS做MODBUS从站,S7-200PLC做主站,怎么通讯啊 用什么驱动,哪位大神有资料啊。

楼主:
我想一个串口做主站读取仪表数据,同时写数据到触摸屏;

另一个串口做从站,DCS做主站读写数据。能实现吗?万能的S7-200和MCGS?

网友A:
比=较高档次的交流呀

网友B:
200PLC有modbus的库,利用库可以编程实现任何一个port口做modbus主站或从站。

MCGS和DCS最好都做主站,这样数据刷新时,PLC及时响应就行。

MCGS做从站的话不能主动请求数据,一个画面打开了,画面上的数据可能刷新不及时。

或者你需要一个PPI口连接MCGS,DCS连接MCGS的另一个串口,用MCGS作为中转站。

PLC的另一个串口连仪表。在扩展一个以太网模块或第三方PPI口做程序监控口,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扩充2个PPI也可以

楼主:
回复内容:PLC(S7-200)做MODBUS主站与现场仪表通讯,同时将数据传输给MCGS,占用一个口,PLC做从站将数据传给DCS,占用一个口;一个MODBUS只能有一个主站,我主要是想问一下PLC做主站怎样与MCGS通讯,这个方案可行不?

引用 网友B:
200PLC有modbus的库,利用库可以编程实现任何...

网友C:
可以实现,mcgs驱动有个串口转发,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一个是可以的,我之前用过的是触摸屏和上位机通讯,也是触摸屏作为从站的

通讯还是可以 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聊聊,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

网友E:
可以的,就是用MODBUS进行通讯

网友F:
楼主,MCGS是组态软件还是触摸屏呢?200有Modbus RTU主站指令库,很方便实现Modbus RTU主站的;MCGS也是可以做Modbus RTU从站的!QQ149034219

网友G(2018-02-01):
200的直接调用库就行了

网友H:
回复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