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和安全继电器在常用电气控制中的使用方案

楼主(2017-11-29):
    按钮在电气控制上的使用,大部分使用是直接将急停按钮的常闭或常开点接至PLC输入点,再由PLC处理对应的急停情况下的程序;

    1、一般建议使用急停开关常闭触点作为急停信号的输入,急停开关常闭点不过大电流一般不会出现粘连情况,就不会导致紧急情况下拍下开关后常闭点不会断开,这样起到保护作用(当然需要PLC正常工作才会起到作用);

    2、我也有见到过使用急停开关的常开触点作为急停开关信号输入用的,这种方案不可取,假设长期运行后触点氧化或灰尘覆盖,或机械部件损坏,拍下急停开关后,常开触点不一定会闭合,这样的风险是不允许发生的,因为拍下急停开关就意味着紧急情况已经发生,需要PLC进行立即进行安全保护处理。所以这种方案不可取!

    当然,仔细分析的话,上述第一种方案也是不太周全的。为什么呢?简单分析一下:

    假设PLC出现问题,没有做出正确的输出处理,这样就不会起到保护作用。因为关乎到使用者的安全,这点缺陷也是不允许出现的。最好的方案应该是:急停开关常闭点输入给PLC,PLC对输出进行控制。急停开关的常闭点再对驱动部分的电源进行控制,出现紧急情况PLC端对输出进行屏蔽,输出端电源也会丢失;前提是驱动端的电磁阀、电机、气缸等执行器件要有断电的安全保护才行。这样就会双重保护,达到安全效果。

    实际使用中驱动部分的电源功率可能是有的比较大,这样就需要一个大驱动功率的接触器来配合使用,我平时使用时会添加一个安全继电器,来代替普通的接触器使用。安全继电器还有拍下急停开关复位后,需要触发一个上电信号,才会再次正常工作,这样也起到意外掉电重新上电后意外闭合的一种安全保护。

    注意:急停开关最好是只对输出端的驱动电源进行控制。

    多种保护结合使用,达到最好的安全保护效果。

    使用中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就是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状态时,会有“急停按钮被拍下”和“电源异常”两个状态显示,急停开关一旦被拍下,肯定电源异常就报出来了,这两个状态显示,后者的优先级更高会优先显示,但是就会覆盖掉前一个。我在想,这两个状态显示是不是有一个没有必要再给它显示出来了?

    ps:第一次专心发帖,如有纰漏不足之处,恳请指正,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是太月星辰!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比较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B:
学习了新思路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比较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你的回复是我发帖的最大动力!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新思路  谢谢楼主

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可取的,我也是借鉴车间里购买别人家的设备上学习搬运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学习了新思...

急停开关最好是只对输出端的驱动电源进行控制。说得好,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工业设备的安全保护措施一定要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damic...

安全是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