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如何清洁?

楼主(2017-11-29):
钳形电流表如何清洁

钳形电流表如何清洁

1.测量前首先估计被测负载电流大小,并依此选择合适量程挡位。如无法估计时,为防止损坏钳形电流表,应选择最大量程开始测量,逐步变换至合适的量程。改变量程时应将钳形电流表的钳口张开。
2.为避免或减小误差,测量时被测导线应尽量放置在钳形口的中心。
3.测量时钳形电流表的钳口要接合紧密,如测量时有杂声存在,可重新开闭一次钳口,以使钳口接合好;或仔细检查、清除钳口杂物、污垢后再进行测量。
4.测量小电流时,为了读数较为准确,在条件答应时可将被测载流导线多绕几圈再放入钳口进行测量,但仪表此时的读数值不是被测载流导线的电流值,而是被测导线实际电流值与导线圈数的乘积,所以应将仪表上的读数值除以放入钳口中的导线圈数,才是被测导线中实际(近似)电流值。
5.测量结束应将量程挡位开关置于最高挡位置,以防下次使用时因疏忽大意未选合适量程就进行测量而损坏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