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程序如何设定设备停机期限

楼主(2017-11-29):
公司设备被供应商的前员工软件锁定,到期停机,求教大神这种方式通常是如何设定的,都有哪些方式可以设定,怎么破译,求教了,程序软件是V13  S7-1200

网友A:
这种锁定方式和解锁方式可以是千奇百怪,要是找不到原始作者,你唯一可以做的是看看设备供应商能否找到源程序重新下载,或是自己重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锁定方式和解锁方式可以是千奇百怪,要是找不到原始作...

源程序自己也有,但是里面有几个程序块被锁定了,如果重新上传程序不知会不会能解燃眉之急。

网友B:
有源程序就可以解

网友C:
为什么锁定呢?设备购买资金没到位?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锁定方式和解锁方式可以...

程序块有密码不影响

网友E:
需要下载一个破解软件来破解,要不然就可能硬件单片机解密的方式进行。

网友F:
那你能不能修改硬件系统时间?

网友G:
根据设备运转不行就自己写一遍。或者让设备供应方写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