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电磁流量计测量精度的因素

楼主(2017-11-29):
电磁流量计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生产的一种测量管道中导电介质体积流量仪表,电磁流量计在测量介质流量期间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精度问题,本文做以列举。

一、如果被测介质中含有金属时,电磁流量计的电极容易发生短路现象,这时候电磁流量计测量的值明显偏小或为零。平时生产过程中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当测量高粘度介质时,由于易附着和沉淀管壁,流体包裹在电极附近,降低介质的导电率,电极信号不能正常工作,出现电极短路。如果沉淀物时非导电层,会造成电极开路,电磁流量计也不能正常工作,若是金属沉淀物,其电导率大于液体电导率,则实际流量值会高于测量的流量值。若沉淀物是水垢层,则被测介质电导率高于沉淀物,测量结果值就有小于实际的流量值。

二、电磁流量计测量液浆或脏污体机会比其他流量仪表比较多,内壁产生附着层影响精度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如果附着层电导率与被测介质电导率相近,流量计能正常输出信号,只是改变流通面积,影响测量精度误差的隐形故障;如果高电导率附着层,电极间电动势将被短路;如果是绝缘性的附着层,电极表面呗绝缘而断开测量电路。后两种情况电磁流量计都无法正常工作。

三、环境变化对电磁流量计的影响,在调试期间由于环境条件尚好,电磁流量计工作正常,此时往往容易忽略安装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运行期间出现新的干扰源,就是干扰电磁流量计的正常工作,电磁流量的输出信号就会出现波动。

四、雷击对电磁流量计影响,闪电击中电路高电压感应瞬态浪涌电流,会造成流量计仪表损坏。因此,做好电源线路控制室防雷设施,预防电磁流量计雷击非常的重要。

电磁流量计是一款在工业生产中发挥极致作用的流量测量仪表。其部件没有转动部分,也没有阻止流体流动的部件,因此不会有压力损失。电磁流量计安装方面也很方便,方式有水平、垂直、倾斜都可以;测量精度高,量程大;被测介质只与电磁流量计的管道衬里和电极俩部分接触,材质使用耐腐、耐磨合理选择就行。

随使用过程时间的增长,电磁流量计慢慢老化,同时也会造成精度的下降,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保证的测量精度,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电磁流量计的操作管理,及时排出传感器的残余,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均没有排污管,通过人工将分离出排除。但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排污不及时,单只测量精度不准备。

电磁流量计受环境影响大,电磁流量计安装到现场调试好后,尽量可能排除或避免环境变化产生新的对测量精度的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