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在不同环境下的安装及维护要点

楼主(2017-11-29):
超声波液位计是一种常用的测量仪器,具有安装简便、维护简单、可靠性高、实用性强、坚固耐用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石油、化工、电力、医药、环保等领域当中,当在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时用户必需熟悉他在不同环境下的安装技巧及维护要点,因为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安装的场合比较多,在不同场合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很多的。同时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故障,影响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正常使用。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在不同环境下的安装及维护要点。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工作时,高频脉冲声波由换能器(探头)发出,遇被测物体(水面)表面被反射,折回的反射回波被同一换能器(探头)接收,转换成电信号。脉冲发送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声波的运动时间)与换能器到物体表面的距离成正比,声波传输的距离s与声速c和传输时间t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s=ct/2

声波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媒体,它与机械振动密切相关,可以由物体的撞击、运动所产生的机械振动以波的形式向外传播。根据振动所产生波的频率高低分为可闻声波、次声波和超声波,高于20khz的声波称为超声波。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安装要点:

其一:由于超声波液位计在测量时不直接接触测介质,同时为全密闭防腐结构,因此对于粘稠的、腐蚀性的、浑浊的等各种液体的液位测量,效果最佳,其中对于密闭容器内的挥发性液体的液位测量,超声波液位计应注意:容器内气体声速可能与空气中的声速不同,如液位计不能对声速进行修正,则会出现一定的误差;其次是挥发性的液体会在超声波液位计探头表面凝结,阻挡声波的收发,因此需要液位计具有可变功率控制功能。另一方面超声波传感器对于液面剧烈波动的液体,在使用时可以选用具有自动功率控制功能的超声波液位或者选用更大量程的超声波液位计也可在液体中加入塑料管,测量塑料管内液位。

其二:换能器发射超声波脉冲时,都有一定的发射开角。从换能器下缘到被测介质表面之间,由发射的超声波波束所辐射的区域内,不得有障碍物,因此安装时应尽可能避开罐内设施,如:人梯、限位开关、加热设备、支架等。另外须注意超声波波束不得与加料料流相交。

安装仪表时还要注意:最高料位不得进入测量盲区;仪表距罐壁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仪表的安装尽可能使换能器的发射方向与液面垂直.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维护要点

如果是在室外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建议大家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计上安装一个遮阳板,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阳光对仪器的直接照射,保护好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计,从而延长了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计的使用寿命。在安装和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时候要注意其电线和电缆的保护,一定不要让它们接触到水,随时看看其密封性有没有被损坏。虽然说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计自身有防雷的设计,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再多雷的地方使用,可以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计上安装一些防雷的装置。不要在特别寒冷或者是炎热的地方使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如果不得已需要在一些室内外温差比较大的环境中使用,那么最好是做一些防高温或者是放低温的保护措施。这些都是在使用和维护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时候要注意的,要想把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最佳测量性能给展示出来,大家就要注意多了解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的一些使用安装维修方面的信息。

MaxBotix 液位超声波传感器 - MB7389

MaxBotix 液位超声波传感器 - MB7389hrxl-maxsonar-wr传感器具有查找范围精确,低电压操作,节省空间,成本低及拥有IP67的天气预报阻力等特点,专为提供高精度高分辨率超声接近在空气中探测和测距。该传感器线的特点是1毫米分辨率、目标尺寸和操作电压补偿。为了提高精确度,更好地拒绝外部噪声源,内部速度的温度补偿以及可选的外部温度补偿。除此之外hrxl-maxsonar-wr/wrc模型是可用的在5米或10米的模型中。这个超声传感器可以探测到从1毫米到30厘米的物体的物体。最大的范围。超过30厘米的物体通常被报告为30厘米。接口输出格式是脉冲在RS232(MB7360系列)TTL(MB7380系列)中,宽度、模拟电压和数字串行,不仅是工厂校准的标准也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MaxBotix 液位超声波传感器 XL-MaxSonar-WR系列 - MB7052

液位超声波传感器 XL-MaxSonar-WR系列 MB7052可以应用自动导航,带声学和电气噪声的环境,料位测量,槽准位测量,UAV无人机等领域。

网友A:
上联:雷达雷疯子

下联:超声波女疯子

横批:一对间歇性神经病

疯子一发作,对联字数也要数不准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联:雷达雷疯子下联:超声波女疯子横批:一对间歇性...     有才啊

网友C:
耐用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们用的ABB的就老出问题,今天又要处理一个。

网友C:
老怪说的很对,今天弄弄好了,过一阵子又莫名其妙的不能用了。刚处理完ABB的,这边E+H的又有一台有毛病了,有时准有时不准,真是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