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烫金机效果的几大因素?

楼主(2017-11-30):
   完美的烫金效果主要取决于温度、压力和烫金速度三者互相配合的水平。因此,要控制烫金质量,应掌握好合理的烫金温度、

  烫金压力和烫金速度。这样为烫金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最终使烫金质量得到保证。

  温度

  温度对烫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温度必须控制在相应的范围内,使染色树脂层和胶粘剂适度熔化,才能保证铝层的良好转移。

   如果温度过高,熔化过度,烫印图文周围的电化铝也熔化脱落而产生糊版,同时高温还会使电化铝染色树脂和铝层发生化学变化,烫印产品亮度降低和失去金属光泽,甚至使印迹出现雾斑状或起泡;但如果温度过低,熔化不充分,也会造成烫印不上或烫印不牢,印迹不牢固、易脱落,或者缺笔断划、印迹发花。

    环境

    机台应安装在干燥、通风、光线好、方便操作的地方。

    压力

  铝层的烫印转移必须要通过压力来完成,烫印压力的大小影响着电化铝的附着牢度。即便温度合适,如果压力不足,也无法

  使电化铝良好地转移到承印物上,就会产生印迹发虚、花版等问题;相反,如果压力过大,衬垫和承印物的压缩变形过大,

  印迹则会发粗,甚至粘连、糊版。通常烫印压力应适当调小,以达到不掉色,附着牢度好为准则。调整烫印压力要综合承印物、烫印温度、车速以及电化铝本身等多种因素。一般来说,纸张结实、平滑度高,印刷的墨层厚实,以及烫印温度较高、车速慢的情况下,烫印压力应小一些,反之,则应大一些。烫印压力务必要均匀,如果发现局部烫印不上和花麻,很可能此处的压力偏小,应在该处的平板上垫上一层薄纸,使压力趋于平衡。

    烫印的衬垫对压力的影响也较大。硬性衬垫可以使印迹清秀,适用于结实、平滑的纸张,如铜版纸、玻璃卡纸;而软性衬垫则相反,印迹偏粗,适用于面积较大的烫印,特别是表面高低不平,纸张平整度、平滑度差、较粗糙的纸张。同时烫印箔的安装不可过紧或过松,过紧时字迹缺笔断划;过松则字迹不清,糊版

网友A(2022-09-21):
客户很多时候烫印效果不佳,会把问题想当然的认为烫金纸质量不行,调试机器,压力,温度还有使用的油墨光油,这些影响反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