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根据这个原理路帮我选个型!

楼主(2017-11-30):
下面是我需要的原理图 因本人对施耐德的变频器不是很了解 所以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给我选个合适的变频器最好能说的清楚些 比如为什么这样选 !选了后接线什么的是不是和我原理图是对应之类的。或者发现我的原理图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说下!

楼主:
求大神帮忙给点意见!!!

楼主:
没有大神来吗?

网友A:
你这个图,把大神吓跑了。顺便打听下,施耐德啥时候出的VFD系列变频器?

网友B:
你这个功能简单,任何一家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做到。我是伟创的技术,不懂的可以问我下

楼主:
这个VFD 是 自己编的图纸代号。。。

网友C:
这已经出好图的,肯定型号定了吧吧,ATV61差不多?

网友D:
建议:输出部分,KM21取消,,,变频器采用,汇川MD380系列

网友E:
你这个图,把大神吓跑了

网友F:
英威腾170没压力,KM21不必要

网友G:
我可以帮你选型有其他问题一起交流下加我微信一起讨论下微信号13588284471

网友H:
没用过那么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I:
大多数通用的变频器,都可以,主要看电机的功率大小,控制精度不高可以采用ACS510

网友D:
不要KM21,变频器输出部分,,,卫龙

网友D:
冷却风机,KM22下面,要加热继电器,,,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