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收卷滑差轴控制问题

楼主(2017-11-30):
现接手一台分切机,收卷采用滑差轴控制。没用过滑差轴,收卷的时候材料是在打滑的,那怎么计算收卷的卷径呢?滑差轴的张力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用汇川变频器,MD380-SL系列,可以解决

网友B:
你这个说的比较简单了有没有替他的控制要求,我也是做技术的一起交流下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

网友C:
不用考虑这些,滑差轴不用考虑,只管计算张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考虑这些,滑差轴不用考虑,只管计算张力就行了

滑差轴不考虑的话怎么通过转速来计算卷径呢?滑差轴是打滑的,材料和轴心的转速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汇川变频器,MD380-SL系列,可以解决

你确定可以?是设置哪几个参数?汇川变频器我一直在用,张力控制型也是330

网友D:
不知你是设计分切机还是使用分切机?

网友D:
还是不会操作

网友E(2017-12-30):
由于材料打滑,普通的方法没有办法测卷径,一般有3种方法测卷径,1,通过材料长度和厚度计算卷径,2通过超声波或者激光位移传感器测卷径,3通过在材料上加压辊,在压辊的回转轴上加电位器测卷径。滑差轴的张力是靠滑差轴上的气压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