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编码器反馈问题

楼主(2017-11-30):
电机设置的是位置模式,每次当我将电机使能后,编码器反馈的计数器是不断增加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干扰,那么怎么解决这个干扰源,驱动器已经接地,我将电机的动力线和编码器的线捆绑在一起了,但是没有绑在一起时也有这个现象,请教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现场图片不?

  编码器是什么品牌?附件有什么大磁场或是焊接设备 ?

网友B:
感应同步尺遇到过,定尺放大器输入电源线断线,放大器相当于断开外部干扰信号引起的计数增加。但请你说明是什么类型编码器?

网友C:
输出电源线和信号线接触不好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D:
干扰吧,射频干扰,

网友E:
干扰,电磁干扰,屏蔽线远离干扰源

网友F:
要详细点,这样很笼统,没法回答

网友G:
估计接线有问题。

网友H:
编码器线是不是双绞屏蔽的,不行再加个磁环来去除干扰

网友I(2018-01-02):
编码器距离你的PLC或控制器距离不能太远(6-8米内),并用屏蔽线,最好采用电流环方式。一般电压方式最多5米,OC方式可以到10米。看你的编码器输出是什么方式?!

网友J(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