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一种快速切割胶带的装置

楼主(2017-11-30):
各位大神,最近想搞一个快速切割胶带的装置,这种蓝色胶带,一秒钟切割600mm,希望各位大神给提供点思路

网友A:
旋转的刀片切割不行吗?

网友B:
这应该是先成卷,后切割吧。

网友C:
恐怕要知道胶带怎么运动,具体工艺要求?

一秒钟切割一次,这个信息只告诉动作频率要求。怎么割?不知道啊!

网友D:
赞一下3楼,像个做非标设备的

网友E:
方法有2个,,,用电热丝,气缸上下动作,或用刀片,左右动作

网友F:
参考一下线号机

网友G:
到底是切割成卷的产品还是切割单片胶带?

网友H:
做成非标设备,理论上可行,线号机都可以做到,这个也可以有

网友I:
你这个的话要用到整套方案的,我可以帮你 做整套的控制方案,可以加微信交流下吗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

网友J:
手动的 不是有么,买一个手动的回来再改成机械运动的不就行了,如果距离确定的就设计好这个距离,如果不确定的就在机械运动中加个电机能控制距离呗

网友K:
这个不好搞具体要求也没有

网友L:
积分不够乱顶来凑

网友M(2018-01-02):
光纤激光器,工率选择高一点的

网友E(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