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lentek直流有刷电机驱动

楼主(2017-12-01):
请教大家,在做科研时候,手上有一台glentek的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可是没有驱动器。任务是用单片机实现对这台电机的驱动。请教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A:
可以的啊找一个驱动器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在淘宝买一个脉冲小模块,只要和伺服参数相配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