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43辅助位移反馈TDA数据采集(修改)

楼主(2017-12-01):
Galiltools中watch窗口里的source和value,其中第200行TDA,就是辅助编码器光栅反馈的A轴位移,我用Labview去读这个TDA的时候,设置的采样频率是100,也就是1s采集100个点,但是实际上每秒只采集10个点,设置采样频率是200的时候还是每秒只采集10个点,不知是Galil里没设置好还是Labview里程序问题。我们用的是DMC2143控制卡。信息见图。望各位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您是通过串口连接的,那么您有没有计算或者测试过“采集”这个动作本身要多少时间?

楼主:
您是说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间吗,还没有计算过,也不知道怎么算,麻烦您指导下!

引用 网友A:
您是通过串口连接的,那么您有没有计算或者测试过“采集”...

网友A:
对: 山下的天空 您是说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间吗,还没有计算过,也不知道怎...

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间,与控制器直接相关的是

1、查询指令从pc传递到控制器的传输时间

2、控制器的响应时间

3、控制器将反馈信息传输到pc的时间。

另外还有包括pc上的处理时间,甚至可能还要包括pc上一个完整的数据处理流程(循环)中其它不直接相关信息的处理时间。

如何评估、测试您的一段程序执行(完整数据采集处理流程)所需要的时间,这个要咨询您的开发工具供应商。

作为一个卖控制卡的技术人员,我可以告诉您的是,即使只计算与控制器的相关时间来估算,就基本不可能实现每秒100次的采集频率,或者说,10毫秒基本完成不了一次数据采集过程。每秒200次更是完全不可能时间的任务,5ms连数据传输时间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您是说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

刘工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如果我知道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间,那么采样频率该怎么确定,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不管采样频率怎么设置,它都是1秒采10个点

网友A:
如果我知道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间,那么采样频率该怎么确定,

如果您知道了,那么就知道了采集频率的最高上限。

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不管采样频率怎么设置,它都是1秒采10个点

作为技术探讨,“不管怎样设置”这种描述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比较明确的说法,是您尝试设置过哪些值,而得到的效果都是1秒10个点,这样才可以尝试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是设置无效,还是10次就已经是速度上限了。

网友B(2018-07-18):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知道采集一个点需要的时间,那么采样频率该怎么确定...

刘工,你好,我们现在使用DMC-2163运动控制器,首先在上位机将运动指令段下载到板卡,然后执行板卡中的运动指令(指令段中包含AM,WT等指令),在伺服运动的同时,使用上位机指令g.commandvalve("MG_TPA')和g.commandvalve("MG_TDA")查询电机位置参数,结果会提示时间超时timeout 500ms,出现这种问题是指令使用错误?还是在伺服运动过程中不能使用上述两个指令进行参数查询?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是指令使用错误?

不是。虽然这样用指令有点麻烦,可以直接用g.commandValue("TPA")和g.commandValue("TDA"),但是这不算是错误。

还是在伺服运动过程中不能使用上述两个指令进行参数查询?

这个两个查询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运动中可以直接查。

问题出在哪里,这个还要再细致的查找,比如,您下载执行的程序可以完整的看一下么?您的源代码中会不会有低级的拼写错误(上面提问中就有拼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