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e6c2-c编码器重复算位置编程

楼主(2017-12-01):
现在有一个项目用到欧姆龙PLC CP1H和e6c2-c增量编码器,但是编程逻辑不知道怎么弄,望有大神指点一下,具体如下:

   一条输送线,线体前段一个传感器检测产品进入,线体中段有一个测试位,末端是NG和OK 料分料,当前段传感器检测到产品和通过编码器计算,到达测试位后给测试机启动测试信号(产品不停),测试机给出NG或OK信号,产品流到末端后根据测试结果分料,注:测试线上回有多个产品,  如果输送线上只有一个产品,那到好弄,关键是有多个产品,上一个产品还没到测试位,下一个产品就来了。

                                                                       望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快来个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把输送线位置根据一个产品长度划分为一个个区段且每个位置用存储区存储,每个区段脉冲计数到达后复位,在计数到达同时检测产品有无且将产品有无信息写入第一个存储器,脉冲计数到达信号作为移动信号整个移动存储区,这样只要比较那个存储器状态就知道怎么动作

网友B:
可以不用编码器,在检测和判定OK或NG位置放一个光电开关检测工件。PLC定义一个数组变量,假如长度20个元素,检测一个工件PLC存储一个放入数组中,下一个检测到了放入数组下一个元素中,当存满20个后又从第一个元素存。在判定位置从第一个元素向后判定。这样就可以了,只要保证检测位和判定位中间工件数不超过20.

这个方法我做过。当时一条线上检测工件坐标,连续检测工件存入PLC内存,到机器人工位时再把对应工件的坐标写入机器人控制器,和你这个项目一样的。

网友C:
大神给好好指点指点指点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编码器,在检测和判定OK或NG位置放一个光电开...

一旦出错就是整个出错,你应该知道后果

网友D:
可以用移位指令来编程,NG走几个工位到剔除段再剔除,简单的

楼主:
大概的意思懂了,但还要琢磨一下,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送线位置根据一个产品长度划分为一个个区段且每个位置...

因为产品会有不同的尺寸(但是同时只会做一种尺寸的)我是不是按最小的尺寸划分呢

网友E:
大神给好好指点指点指点指点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移位指令来编程,NG走几个工位到剔除段再剔除,简单的

他这种事流水线不停得  一直处于持续运转的  用移位如何做  有可能产品个数为3 也有可能为N

网友G(2018-01-14):
用编码器处理起来有点复杂,三个位置的传感器分别给个变量用来计数,从产品上线,第一个计数就开始,编号1号产品,依次下去,设置个变量上限,到时转换一下,再从头计数。

网友H(2018-12-13):
这个跟松下出的题目一样的啊

网友I:
积分不够,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