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FROM指令的CPU模块的起始IO号指定

楼主(2017-12-01):
TO/FROM指令中,关于CPU模块的起始IO号的指定方法是什么?

有时用“Hn”指定,有时用“Un”指令,请问有何区别?

如上图所示的话,QD75的定位模块是否是H3? H3是怎么来的,哪里是IO的起始地址位?

同时QD75又被指定为U3,两者有何区别?

另外Q75格式定位参数文件,需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A:
1、对于L/Q系列来说,FORM/TO对应的是模块编号为分配给模块的XY地址首地址,而非如FX系列一样对应的模块位置。

2、H被用于FORM/TO指令,而U被用于MOV指令,两者效果相同。

3、定位参数文件,在GX Developer中,你需要安装针对于定位模块的附加软件,如果是GX Works软件,你可以直接在软件中使用,具体请参照附加软件或者GX Works软件的使用文档。

楼主:
谢谢专业解答!

引用 网友A:
1、对于L/Q系列来说,FORM/TO对应的是模块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