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与PC通讯

楼主(2017-12-01):
PC无法与S200PLC连接,电缆没有问题,求教!

网友A:
第一看下通讯电缆是哪种,设置com还是USB设置,com口选对,

第二PLC的通讯口是否好坏,200PLC有个10欧的电阻,我有个就坏了,不通讯,烧掉了

网友B:
    通讯线没有问题那就是通讯接口设置问题呀,还有硬件本身有没有问题,驱动正常不?端口选择对吗?

    是什么通讯线,连接不上什么报警?你一样都不说,很难帮你解决?

网友C:
COM口,站号,什么的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