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警问题

楼主(2017-12-02):
新手,请大神们帮忙!刚接触组态王软件,遇到一个报警问题。举个例子:某液位要进行高低液位报警,但高低液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者自行设置,这种报警怎么做。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就是说,这个高低液位是个变量,是可设的一个值。

网友A:
用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设定

网友B:
高液位:HiLimit  低液位:LoLimit

网友C(2018-06-24):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D:
两个变量都设置为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并在报警界面设置高低报警值

网友E:
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