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Micro820可编程控制器模拟量怎么输入?

楼主(2017-12-02):
Micro820系列 2080-LC20-20QWB plc ;输入口I-00,I-01,I-02,I-03,数字量模拟量共用,超声波传感器三线制输出4-20mA,输出的电流信号一接I-00端口不管电流多少就变为1.8mA,内部也能读到这个端口的数字量4095.

好像一直是开关量输入,怎么设为模拟量输入。

附2080-LC20-20QWB手册

 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这几个数字量和模拟量共用的端口只能接0~10V模拟量电压输入,不支持模拟量电流输入

网友B:
是不是电压输入,要并入一个电阻上去是吧??

网友A:
原理上是这么用,但一般都不会这么用,会单独买电流信号的模拟量模块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输入,要并入一个电阻上去是吧??

网友C:
在编程软件CCW里点PLC属性-输入在里面设置,我是在官网下的最新版的10.0的,应该也差不多的,820的没用过,只用过850的

网友C:
刚好电脑在重装系统,软件还没装,不能打开细看,如果像楼上哥们说的只支持电压输入的那最好配个变送器转一下。

楼主:
这个只能电压输入,我打客服也问了。用电压输入有数值,到时加个电阻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这个只能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