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起更改画面中的所有字体

楼主(2017-12-02):
自己编写的用户画面,工程设置时更改过人机界面型号,不知道怎么回事,所有字体都变得很小,如果分别更改,太费时间,怎么能一次全部改过来。

网友A:
到工程备份文件夹里找回更改之前备份的文件,修改文件扩展名即可。

网友B:
1楼的朋友,楼主其实是问怎么才能选中多个,然后同时修改字体

网友A:
在提示最快的方法啊,建议找回改屏之前的文件,重新做改屏,去掉自动缩放选项,一次解决。

非要在已经缩小了字体的文件上改也行,全选同类的目标,修改字体属性即可,只是每个屏上凡是有文字的都要改一遍的。

引用 网友B:
1楼的朋友,楼主其实是问怎么才能选中多个,然后同时修改字体

网友C: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每次都一个一个改

网友A:
现在不用了吧?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每次都一个一个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提示最快的方法啊,建议找回改屏之前的文件,重新做改屏...

还好以前有备份,估计这个是这款产品的BUG

网友E(2018-01-10):
很好的思路

网友F(2019-09-14):
到工程备份文件夹里找回更改之前备份的文件,修改文件扩展名即可。在提示最快的方法啊,建议找回改屏之前的文件,重新做改屏,去掉自动缩放选项,一次解决。

非要在已经缩小了字体的文件上改也行,全选同类的目标,修改字体属性即可,只是每个屏上凡是有文字的都要改一遍的。